[STM32L0] stm32l071rbt6无法把TX4映射到PC10

楼主(2024-11-11):
我是用STM32L071RBT6,发现UART4无法映射到PC10,PC11,而LPUART则可以映射到PC10,PC11,UART4映射到PA0,PA1也正常。参考手册上写的是LPUART和 UART4都可以分别映射到PC10,PC11,哪位朋友知道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引脚复用功能并不是无限制的

网友B:
检查UART4的TX功能是否被正确配置为所需的引脚。如果配置不正确,尝试更改配置并重新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C:
如果UART4的TX功能确实无法映射到PC10引脚,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可用的引脚来替代。在STM32CubeMX中,可以查看UART4支持的所有引脚映射选项,并选择最合适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UART4的TX功能确实无法映射到PC10引脚,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可用的引脚来替代。在STM32CubeMX中,可以查看 ...

发现问题了,是我软件问题。

网友D(2025-01-11):
关于STM32L071RBT6中UART4无法映射到PC10和PC11的问题,可能硬件设计差异导致

网友E:
不同的STM32系列或型号之间可能存在硬件设计上的差异。虽然参考手册可能提到LPUARTUART4都可以映射到PC10PC11,但在具体的硬件实现上可能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硬件引脚分配或内部电路结构造成的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固件库或中间件可能对某些外设的引脚分配有限制。确保你使用的固件库或中间件版本支持UART4映射到PC10PC11

网友G:
确保你的代码配置正确。检查引脚配置、外设时钟使能、引脚复用功能等设置,确保它们正确配置以支持UART4映射到PC10PC11

网友H:
参考手册的准确性,虽然参考手册是官方文档,但在某些特定型号或修订版本中可能存在差异。建议查阅最新的参考手册或技术规格表,以确认UART4的引脚分配信息

网友I:
外部因素,确保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如其他外设、电阻、电容等)影响到引脚的功能分配

网友J:
仔细检查你的硬件配置和代码配置,确保它们正确支持UART4映射到PC10PC11

网友K:
查阅最新的参考手册和技术规格表,确认UART4的引脚分配信息

网友L:
你用cubemx配置多好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M:
这种映射的话一般开启复用就好了,是不是复用没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