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开关二极管在此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4-11-11):

C:\Users\tab.zhang\Desktop

网友A:
乍一看像是电池反接保护,但是这个电路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网友A:
你这VC1是给电池充电还是电池输出的啊

网友B:
那个PNP三极管用得很诡异。

网友A(点评):
如果VC1是电池输出,PNP三极管就是当电池接反时给栅极提供一个0电平关断MOS

网友A(点评):
如果这个PMOS的作用是防反接那这图画得拖泥带水的

网友A:
网络标号G是不是连在了一个NPN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C:
钳位TP154电压(+VBAT+0.7V)范围内

网友C:
你截图能不能完整些

楼主:
不好意思截图没截全,全图是这样的,说是电源控制部分。

网友A:
别纠结了,他设计的不好虽然能用但是拖泥带水,二极管的目的就是当电池接反之后打开那个PNP三极管给PMOS的栅极提供0电平用的。之所以设计得差点意思主要是PMOS的栅极上拉电阻放错位置了。

网友D:
你这电路应该是汽车控制器的总电源 的防反接保护和上下电控制,很可能是空悬控制器,SBC FS26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路应该是汽车控制器的总电源 的防反接保护和上下电控制,很可能是空悬控制器,SBC FS26XX ...

是的,大神,能帮我分析下电路工作原理吗?我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D:
这电路确定是正确元整的吗?G信号是哪里来的,还有后面的那个Q2 MOS管是不是有点问题,最好把相关的控制信号说下,方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