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国民MCU_N32WB031的RTC的后备电源接口怎么接的

楼主(2024-11-11):
项目中使用RTC,要接后备电池。断电后时间保存,没发现有vbat的引脚,请问国民的mcu能实现rtc时间断电保存吗。

网友A:
国民技术的MCU通常支持RTC功能的断电保存,但具体实现方式可能因型号而异。

网友A:
建议查阅数据手册并遵循手册中的指导进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