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晶体两边,为什么要接22pF电容?

楼主(2024-11-12):
绝大多数的MCU爱好者对MCU晶体两边要接一个22pF附近的电容不理解,因为这个电容有些时候是可以不要的。参考很多书籍,讲解的很少,往往提到最多的是起稳定作用,负载电容之类的话,都不是很深入理论的分析。
问题是很多爱好者不去关心这两个电容,他们认为按参考设计做就行了,本人也是如此,直到有一次一个手机项目就因为这个电容出了问题,损失了几百万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考虑这个电容的作用。

其实MCU的振荡电路的真名叫“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请参考网页中的图片。

Y1是晶体,相当于三点式里面的电感,C1和C2就是电容,5404和R1实现一个NPN的三极管,大家可以对照高频书里的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5404必需要一个电阻,不然它处于饱和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R1相当于三极管的偏置作用,让5404处于放大区域,那么5404就是一个反相器,这个就实现了NPN三极管的作用,NPN三极管在共发射极接法时也是一个反相器。

接下来用通俗的方法讲解一下这个三点式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大家也可以直接看书。

大家知道一个正弦振荡电路要振荡的条件是,系统放大倍数大于1,这个容易实现,相位满足360°,接下来主要讲解这个相位问题:

5404因为是反相器,也就是说实现了180°移相,那么就需要C1,C2和Y1实现180°移相就可以,恰好,当C1,C2,Y1形成谐振时,能够实现180移相,这个大家最简单的可以以地作为参考,谐振的时候,C1、C2上通过的电流一样,地在C1、C2中间,所以恰好电压相反,实现180移相。

当C1增大时,C2端的振幅增强,当C2降低时,振幅也增强。

有些时候C1,C2不焊也能起振,这个不是说没有C1,C2,而是因为芯片引脚的分布电容引起的,因为本来这个C1,C2就不需要很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分析这两个电容对振荡稳定性的影响。

因为7404的电压反馈是靠C2的,假设C2过大,反馈电压过低,这个也是不稳定,假设C2过小,反馈电压过高,储存能量过少,容易受外界干扰,也会辐射影响外界。C1的作用对C2恰好相反。因为我们布板的时候,假设双面板,比较厚的,那么分布电容的影响不是很大,假设在高密度多层板时,就需要考虑分布电容,尤其是VCO之类的振荡电路,更应该考虑分布电容。

有些用于工控的项目,建议不要用晶体的方法振荡,二是直接接一个有源的晶振。

很多时候大家会用到32.768K的时钟晶体来做时钟,而不是用单片机的晶体分频后来做时钟,这个原因很多人想不明白,其实这个跟晶体的稳定度有关,频率越高的晶体,Q值一般难以做高,频率稳定度不高,32.768K的晶体稳定度等各方面都不错,形成了一个工业标准,比较容易做高。

转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xch
5404 是古董。7404也是。

网友A:
你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三点式震荡电路啊。那晶振等效于一个LC串联。

网友B:
一般单片机的是用22pF,我还遇到过用6PF和1.8pF的大了还不行,小了也不行。

网友C:
单片机上面的振荡器不是矩形波吗?咋变成正弦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上面的振荡器不是矩形波吗?咋变成正弦波呢?

正弦波

网友E:
5404应该用几百欧或者是1K电阻才对啊,用1M太大了。

网友F(2024-12-21):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上面的振荡器不是矩形波吗?咋变成正弦波呢?

原始产生是正弦波,经过门电路变成矩形波

网友G:
貌似弄接近的都可以正常工作。我看有晶振手册写的12.5p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负载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貌似弄接近的都可以正常工作。我看有晶振手册写的12.5p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负载电容? ...

晶振的匹配电容,手册上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怎么计算的,网上也很多资料,比喻你提到的晶振写的12.5pF ,根据公式计算,那么它的匹配电容就是25pF,因为PCB自己有2-5pF的等效电容,所以一般选20-22pF的电容。

网友I:
晶振类似于rlc,加上电容,组成振荡器。

网友J(2025-03-02):
挑剔这个电容,只能说明这CPU设计差点意思!

网友K:
这个叫晶振的匹配电容,通过此电容来调节负载电容值

网友L:
外部匹配电容,和PCB杂散电容、芯片IO寄生电容共同构成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M(2025-04-25):
C1 和 C2 的主要作用是 控制相位和反馈。

网友N:
电容在晶体振荡电路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帮助实现180°的相位移动,确保振荡条件得到满足。在实际应用中,电容的选择需要考虑电路板的分布电容和环境因素,以保证振荡的稳定性。

网友O(2025-08-29):
MCU 晶体两端接 22pF 电容,核心是满足晶体 “负载电容” 要求 —— 晶体需特定容抗才能稳定振荡,该电容与 MCU 引脚寄生电容共同构成所需负载电容,保证振荡频率精准。同时,电容可辅助晶体起振,抑制高频干扰,还能稳定振荡电路工作点,避免因寄生参数波动导致振荡不稳定或停振,22pF 是多数常见晶体的适配常规值。

网友P:
MCU 晶体两侧接 22pF 电容,核心是满足晶体 “负载电容” 需求:晶体需特定容值构建振荡回路,22pF 是常见标准值,适配多数 MCU 晶体振荡电路设计。同时,电容可稳定振荡频率、抑制高频噪声,还能补偿 PCB 布线寄生电容,确保晶体可靠起振并维持振荡精度。

网友Q:
MCU 晶体两边接 22pF 电容,是为满足晶体振荡器的 “负载电容” 要求。晶体需特定负载电容才能稳定振荡在标称频率,22pF 是常见匹配值。电容还能与晶体、MCU 内部振荡电路构成谐振回路,补偿线路寄生电容,确保振荡信号稳定、频率精准,避免因频率偏移影响 MCU 时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