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单片机常见的几个面试题

楼主:
你可能觉得单片机没啥技术含量,但事实是单片机涵盖的技术非常之多,从底层到应用,应该没有一个人能熟练掌握其中所有的技术。
这里就站在面试的角度来说说:单片机工程师面试常见问题。
1、单片机上电之后不运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包括供电问题(如VCC电压偏离正常范围)、晶振问题(如晶振损坏或未起振)、RESET引脚电平逻辑错误(如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程序下载或擦除问题(如flash无法下载或损坏)以及控制程序问题(如程序存在bug)。
2、看门狗定时器的作用?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在嵌入式系统中用于监控和重置系统,以防止因软件故障导致的系统崩溃。它通过定时检查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并在超时后触发系统重置,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单片机中断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单片机中断处理流程通常包括三个步骤:中断响应、中断处理和中断返回。当中断发生时,中断系统通过硬件自动生成长调用指令(LACLL),将断点地址压入堆栈保护,并将对应的中断入口地址装入程序计数器PC,使程序转向该中断入口地址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后,计算机通过中断返回指令RE将断点地址从堆栈中弹出,返回到程序计数器PC,并通知中断系统已完成中断处理。
4、解释一下进程、线程、协程的概念进程:进程是并发执行的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分配和管理资源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动态概念,竞争计算机系统资源的基本单位。
线程:线程是进程的一个执行单元,是进程内科调度实体。比进程更小的独立运行的基本单位。线程也被称为轻量级进程。
协程:是一种比线程更加轻量级的存在。一个线程也可以拥有多个协程。其执行过程更类似于子例程,或者说不带返回值的函数调用。

5、什么是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适用于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场合。嵌入式系统通常由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软件等组成,具有体积小、功耗低、可靠性高、功能专用等特点。
6、C语言中堆和栈的区别是什么?堆和栈是C语言中用于存储数据的两种不同区域。栈由系统自动分配和管理,通常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时的临时数据;而堆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和释放,通常用于存储动态分配的数据。两者在存储内容、管理方式、空间大小、能否产生碎片、生长方向、分配方式和分配效率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7、请简单说下嵌入式系统中的RTOS调度策略RTOS(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策略包括基于优先级的调度、轮询调度、时间片轮转调度等。这些策略直接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和效率,确保任务能够按照预定要求得到执行。
8、你如何保证单片机代码的质量和可靠性?在单片机项目中,我通常会采取以下措施来保证代码的质量和可靠性:首先,我会对代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验证,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等;其次,我会遵循良好的编程规范和代码风格,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最后,我会定期回顾和更新代码,以消除潜在的错误和漏洞。
9、程序的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和动态申请数据分别存在于哪里?局部变量存在于栈区。全局变量存在于静态区(数据段)。动态申请的数据存在于堆区。
10、在C语言中,如何实现链表?请举例说明。链表是一种动态数据结构,由节点组成,每个节点包含数据部分和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在C语言中,可以通过结构体和指针来实现链表。例如,单链表的节点可以定义为: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然后通过动态分配内存和设置指针来构建链表。例如,创建一个新的节点并插入到链表的开头:
struct Node* head = NULL;
struct Node* newNode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newNode->data = 10;
newNode->next = head;
head = newNode;

网友A(2024-11-19):
链表确实是个难点。

网友B:
这几个问题确实常用,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