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上电无法启动

楼主(2024-11-12):
在项目中遇到N32926上电无法启动,有上电复位,断电重启后又可以了,上电起不来的概率大概十几二十次就会有一次。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正确,所有电源引脚是否都已正确连接且电压稳定。

网友B:
可能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D: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包括复位引脚和复位信号的产生。

网友E:
手动复位设备,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F:
设备是否处于正确的启动模式。例如,如果设备被设置为从NAND Flash启动,但NAND Flash存在问题,则可能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G:
GPIO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H:
固件可能存在缺陷或损坏,建议使用官方提供的固件或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I:
重新烧写NAND Flash

网友J:
硬件故障

网友K:
检查文件系统是否完整,没有损坏或丢失的文件。

网友L:
如果文件系统存在问题,可能需要重新格式化存储设备并重新烧写固件。

网友M: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