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调理电路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4-11-12):
如图所示上半部分是是一路开关信号的调理电路,输入SW_IN是数字量输入,低电平有效,VCC是12伏特
调理出来的信号SW_OUT,直接送至MCU(下半部分图),MCU是CYT2B7系列的
问题是:
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调理电路的输出为:VCC×(R3/(R1+R2+R3))=6.9伏特
而MCU的供电电压才3.3伏特,这样信号能输入到MCU中去吗?

网友A:
改变电阻值,修改分压比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加射随器,tvs管等

网友C:
先不说电路的问题。1,SW_IN输入是高或低电平,当是高电平是,电压值是多少呢?电流是从SW_IN端口流入进来,还是从SW_IN端口流出去呢?这个电流值是多大呢?2,当各分支路电流值可以忽略不计,才可以用你那个分压公式,反之,这个分压公式就是不正确的,所以算出来的电压也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