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B1VE的CAN过滤器个数问题

楼主(2024-11-12):
STM32G0B1VE芯片的CAN过滤器分为掩码模式和列表模式,在列表模式下,可过滤多少个ID呢?芯片手册中未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建议查看STM32G0B1VE芯片的官方文档、技术手册

网友B:
过滤器的位宽是可以通过寄存器的设置来更改的吗

网友C:
STM32G0B1VE芯片的CAN过滤器可以过滤多少个ID取决于过滤器的配置和位宽

网友D:
STM32G0B1VE芯片提供了14个标准帧过滤器和8个扩展帧过滤器

网友E:
在16位宽的列表模式下,每个过滤器可以保存4个16位的标准ID,因此最多可以过滤4 × 14 = 56个标准ID

网友F:
每个过滤器可以保存2个32位的扩展ID,最多可以过滤28个扩展ID

网友G:
在列表模式下,STM32G0B1VE芯片的CAN过滤器最多可以过滤56个标准ID或28个扩展ID

网友H(2024-12-30):
如果接收到的消息ID与过滤器中的某个ID匹配,则该消息会被接收,否则会被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