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TIM3 PWM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4-11-12):
stm32f407 tim3 PWM CH3-PB0PWM1模式,有效电平是高电平

初始化的时候,使能了CH3通道,PB0立马从高电平变成了低电平。然后使能定时器计数,第一个周期的该IO口一直是低电平,直到定时器的第二个周期,才翻转成有效电平-高电平。

网友A:
PWM配置问题

网友B:
PWM 配置不正确或初始化顺序有误。

网友C:
参考手册和库函数

网友D(2024-12-31):
可能是PWM输出初始化时未正确配置,检查是否遗漏了PWM模式设置或通道配置。

网友E:
这种情况可能是初始化的时候PWM信号没同步好,尝试先设置初始占空比看看效果。

网友F:
PB0在初始化后变低电平,应该是TIM通道的默认状态,楼主可以查一下TIM_CR1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先强制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再启动PWM信号。

网友H:
楼主试试把PWM初始化和定时器启动顺序调整一下,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I:
TIM3的PWM在刚启动时有个预热过程,第一个周期异常挺正常的。

网友J:
如果要求第一个周期也准确,可以手动设置PB0初始电平为高再启动定时器。

网友K:
看起来像是ARR和CCR的初值影响的,试试在初始化时设置一个非零的占空比。

网友L:
第一个周期的低电平其实是因为计数器从0开始,PWM的初始输出不稳定。

网友M:
这种问题我用寄存器方法解决过,直接配置输出对PWM信号更有掌控力。

网友N: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启动那一刻定时器的输出逻辑有没有跳变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