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多路ADC采集有问题

楼主(2024-11-12):
代码如下,STM32F030多路ADC采集,当某一路的电压示数跳变了,会导致另外一个引脚的电压改变,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么?
[mw_shl_code=c,true]void ADC1_DMA_Init1(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PCLK_Div4);

        /* Configure PA.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32)RegularConvData_Tab1;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Enables the specified DMAy Channelx interrupts */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D£×?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采集: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adc_data1[adc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1[0];
                                 adc_data2[adc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1[1];
                                 adc_data3[adc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1[2];
                                 adc_data4[adc_count]=RegularConvData_Tab1[3];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mw_shl_code]

网友A:
如果您希望从最低编号的通道开始扫描,应使用ADC_ScanDirection_Forward。

网友B:
关于您提到的电压跳变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多个原因造成的。首先,检查您的硬件连接,确保没有短路或干扰。其次,检查其他可能影响ADC读数的外设或代码部分,比如其他中断服务程序或任务。此外,如果您在ADC转换期间更改了GPIO的配置或状态,这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C(2025-01-13):
从你给出的代码来看,这是一个使用STM32F030进行多路ADC采集的程序。关于你遇到的问题,即当某一路的电压示数跳变时导致另外一个引脚的电压改变,可能是ADC通道配置问题,确保每个ADC通道的配置是正确的,特别是它们的输入引脚。在你的代码中,你配置了PA的Pin 4、Pin 5、Pin 6和Pin 7作为ADC输入。确保这些引脚确实连接到你想测量的信号源

网友D:
如果不同的ADC输入共享相同的地线,那么一个通道上的电压变化可能会通过地线耦合到另一个通道。确保每个ADC输入有各自独立的地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E:
确保ADC的电源稳定,没有噪声。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ADC读数的不准确或跳动

网友F:
在读取和处理ADC数据时,确保你的代码逻辑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处理DMA传输完成后的数据提取部分

网友G:
有时外部因素(如电磁干扰、附近的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噪声等)可能会影响ADC读数。确保你的设备在适当的电磁环境中工作

网友H:
虽然你的DMA配置看起来是正确的,但确保DMA传输的数据大小(在你的代码中设置为半字)与ADC的实际数据大小匹配。此外,检查DMA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设置,特别是关于数据大小、地址增量等方面的设置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直接测量ADC输入引脚,查看是否有意外的电压变化

网友J:
逐一检查每个ADC通道的配置和连接,确保它们正确无误

网友K:
在不同的环境中运行你的设备,以观察是否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L:
你直接使用cubemx来配置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