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VDDA一定要接电源吗

楼主(2024-11-12):
STM32F103 VDDA是不是必须接电源,不接电源会怎样?

网友A:
对,是必须接电源的,不接的话会无法烧录程序还有模拟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2024-12-31):
你配置了SPI的相关引脚,检查一下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有其他外部电路问题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C:
STM32的VDDA引脚必须连接电源,否则会导致多种不好查找原因的问题

网友D:
VDDA悬空时,可能导致程序无法烧录到单片机中,或者即使烧录成功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E:
由于VDDA为ADC模块、复位电路、PVD、PLL、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模块等模拟电路部分供电,因此不接电源会导致这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对于使用ADC功能的STM32单片机,VDDA还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如果VDDA悬空,将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进而影响ADC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G:
如果adc使用内部参考基准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个vdda了啊

网友H:
如果将adda和数字电源接在一起,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I:
STM32F103的VDDA引脚是微控制器的模拟电源输入引脚,用于给微控制器的内部电路供电

网友J:
通常情况下,VDDA应该接电源以保证微控制器正常工作

网友K:
如果不接电源,STM32F103将无法正常工作,因为它需要电源来驱动内部电路和处理器

网友L:
在某些应用中,如果VDDA不接电源,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无法启动、运行不稳定或功能不正常

网友M:
为了确保STM32F103的正常运行,建议将VDDA连接到适当的电源

网友N:
需要注意的是,VDDA的电源应该符合STM32F103的电源要求,包括电压范围和稳定性等

网友O:
如果使用不合适的电源或不正确的连接方式,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损坏或性能问题

网友P:
在连接VDDA引脚时,请务必参考STM32F103的数据手册和相关资料,以确保正确的电源连接和配置

网友Q:
必须接,按照设计来画电路就好了

网友R:
当然要接,不然模拟部分电路就用不了啦

网友S: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中,VDDA引脚是模拟电源引脚,用于为芯片内部的模拟电路(如ADCDACPLL等)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