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的spi3作为slave时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4-11-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恳请高手们帮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的stm32f207的配置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 SPI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3);//cs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SPI3);//clk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SPI3);//mosi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3);//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clk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mosi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FLASH Card CS pin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spi2作为master来使用的,通过示波器量波形数据,是已经发送给spi3的mosi引脚上了。
spi3接收部分的程序如下:
while(1)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RESET);
    /* Send SPI3 data */
  QJK_SPI_SendByte(SPI2, 0x5a);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3, SPI_FLAG_RXNE)==RESET);
  rx1 = SPI_ReceiveData(SPI3);/* Read SPI3 received data */
    printf("rx1 %x\r\n",rx1);
     // QJK_SPI_SendByte(SPI3, 0xa5);
      delay(5);
}
但是打印的rx1数据一直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哪里没有配置正确,希望高手们能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时钟相位和极性配置错误

网友B:
数据格式不匹配

网友C:
检查SPI总线的硬件连接,包括MOSI、MISO、SCK和NSS等信号线。

网友D:
DMA配置问题

网友E:
软件逻辑错误

网友F(2024-12-31):
可以添加一些调试信息,打印SPI2的配置,确保它与SPI3(从设备)的设置完全匹配,特别是时钟极性和相位。

网友G:
根据您提供的代码和描述,您正在尝试使用SPI2作为Master向SPI3发送数据,并期望从SPI3接收响应。然而,您遇到的问题是接收到的数据(rx1)始终为0。这个问题可能由SPI配置问题引起,确保您的SPI配置正确,特别是作为Slave的SPI3的配置。检查SPI_InitStructure中的各项设置,确保它们符合您的硬件和通信需求

网友H:
确认SPI_InitStructure.SPI_NSS设置为SPI_NSS_Hard,这意味着您使用的是硬连接NSS引脚。确保NSS引脚正确连接并启用

网友I:
检查SPI_InitStructure中的SPI_CPOLSPI_CPHA设置。确保它们与您的外设要求的设置相匹配。不正确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J:
数据格式问题,确认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设置正确(通常为SPI_DataSize_8b)。此外,检查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大小端格式(MSBLSB

网友K:
在接收数据之前,确保SPI_FLAG_RXNE标志被正确设置。如果标志未正确设置,接收的数据可能不正确或未接收到数据

网友L:
确保连接到SPI3的外设正确响应并发送数据。使用示波器检查MOSIMISO引脚上的信号,确保数据正确传输。此外,检查外设是否处于正确的状态以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M:
如果您的代码依赖于中断来接收数据,确保相关的SPI中断服务例行程序(ISR)被正确配置和启用

网友N:
确认printf函数在您的环境中正常工作。有时嵌入式系统的调试输出可能会遇到问题,特别是在使用串行通信时。尝试使用其他调试手段来验证数据接收情况,如LED灯或其他指示器

网友O:
仔细检查您的SPI配置设置,确保它们与外设的要求相匹配。使用示波器检查MOSIMISO信号,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P:
检查连接的外部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并正确响应。如果使用中断来接收数据,检查相关的ISR配置。尝试使用其他调试手段来验证数据接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