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下,STM32能否ADC通过DMA直接传输到外部SRAM

楼主(2024-11-12):
我用ADC通过DMA传输到内部RAM没问题,但改到外部SRAM就失败了,外部SRAM读写没问题

网友A:
DMA配置问题

网友B:
外部SRAM地址设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FSMC的时钟是否已经开启

网友D:
可能是FSMC的时序参数设置与外部SRAM的要求不相匹配导致的

网友E:
记得有个DMA的源地址、目的地址的结构框图,
先找找看,能不能支持外部地址。
如果能,那就是配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代码和逻辑问题或者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ADC通过DMA传输到内部RAM

网友G(2025-01-11):
STM32微控制器支持通过DMAADC数据直接传输到外部SRAM

网友H:
一般来说STM32必须有ADCDMA外设,并且外部SRAM需要通过合适的接口(如FSMCSPISDRAM接口)与STM32连接

网友I:
配置ADC以生成中断或注入转换完成中断,以便在转换完成时通知DMA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J:
必须要配置DMA以将ADC的数据传输到外部SRAM的指定地址。需要正确设置DMA的源地址(ADC的寄存器地址)、目标地址(外部SRAM的地址)以及传输的数据大小

网友K:
初始化外部SRAM,确保外部SRAM正确初始化并配置为接受数据的模式

网友L:
编写适当的初始化代码和中断服务程序(ISR),以确保ADC转换完成后,DMA能够正确地将数据传输到外部SRAM

网友M:
注意时序和性能,确保数据传输的时序满足要求,并且不会因资源冲突或性能瓶颈而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N:
具体的实现细节会依赖于你的硬件平台、STM32的型号以及外部SRAM的接口和规格

网友O:
建议详细阅读STM32的参考手册、ADCDMA的技术参考手册,以及外部SRAM的数据手册,以确保正确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P:
必须支持啊,而且你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这个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