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的AVCC误接系统电源

楼主(2024-11-12):
AD7606有4个AVCC引脚,其中的1引脚我误接了系统电源,其他接了模拟电源。对芯片影响大吗?

网友A:

对于这种精密ADC而言性能肯定大受影响

网友B:
,这芯片挺贵

网友C:
看你的应用。这种ADC主打高速采样不是精密采样,我们都不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网友D:
系统电源纹波小也没关系,或者你要求不高,加上数字滤波,都还可以的。

网友E:
首先要保证电压值相同。那么,正常工作不会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