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手把手教你实现汇川PLC之间 EtherNET/IP无线以太网通信方案

楼主(2024-11-12):
本方案以汇川H5U PLC为例,验证测试两台汇川PLC之间在EtherNET/IP通讯协议下,快速实现自组网无线通讯的解决方案。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
测试设备与参数
l 汇川PLC型号:H5U × 2台
l 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网口版)——DTD419MB × 2块
l 主从关系:1主1从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EtherNET/IP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1.汇川H5U PLC与达泰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H5U的RJ45接口。
主站PLC程序配置
程序源代码在文件夹中,可通过达泰技术人员索要学习交流
1.打开汇川PLC编程软件Autoshop v4.8.2.4版本
2. 新建工程
3. 新建工程名称
编辑器选择梯形图,在把当前汇川PLC的型号做选型,这里用的是汇川H5U序列A8型号。如下图所示:
4. 修改当前PLC的IP地址
选择Ethernet/IP添加从机PLC的IP地址,并配置主站PLC的IP,点击“工具”下面的“通讯设置”然后点击“搜索”,读取出当前PLC的IP地址,将主站地址修改为192.168.1.41.(主站)。按照同样的方式将从站的IP改成192.168.88
5. 编辑画面
进入编辑画面,选择EtherNet/IP传输,并添加IP地址
配置画面如下:
6. I/O映射设置
7.主站程序编辑
8.下载程序
以上是主站的配置,完成之后将工程下载到主站PLC上,点击软件下载按钮。如下图:
从站PLC程序配置
从站程序,只需配置PLC的型号然后在程序中设置好寄存器对应的PLC的输入和输出即可
测试方法
1.用主站H5U的输入X14、X15、X16、X17来控制从站的Y12、Y13、Y14、Y15输出。
2. 用从站H5U的输入X14、X15、X16、X17来控制主站的Y12、Y13、Y14、Y15输出。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汇川H5U PLC无线EtherNETIP通讯例程》文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