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命令报错采

楼主(2024-11-12):
用AT32_Work_Bench创建工程项目,设置了usart1,在程序中printf命令编译通不过?是否还需要之间什么辅助命令或宏代码?
谢谢

楼主:

自己解答吧。include "stdio.h"
后就不报错了,printf命令不报错还是无法打印。
最后参考厂家原工程,添加了里面的一些语句就可以执行printf语句了
编程采用keilV5.25。

网友A:
说白了,就是printf是C库,如果你要用的话,就要在编译阶段链接C库,很多人在用单片机的时候,担心C库对资源、堆栈的占用不可控,所以都是重写部分C库要用到的函数,比如printf

网友B:
要引用库

楼主:
自己回答:
浏览网站和案例集 找到一段代码,有点像STM中CubeMX生成工程无法运行printf相似,拿来之后可以了,代码如下:
#if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__asm (".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void _sys_exit(int x){x = x;}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void _ttywrch(int ch){ch = ch;}
FILE __stdout;
#else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int handle;};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x = x;}
#endif
#endif

#if defined ( __GNUC__ ) && !defined (__clang__)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ch);
  return ch;
}
将这段代码拷贝到main.c文档的最后,再给个空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