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适合单片机的滤波算法

楼主(2024-11-13):
单片机大多资源小,算法占用的资源越小越好,现在介绍就是一个占用很小资源的算法,这个算法是本人在进行扫描仪设计,实现灰度转二值时实现动态阈值,当时为了跟踪灰度等级的变化,需要一个灰度积分跟踪电路,开始使用一个电容积分电路,用灰度信号对电容充电,放电时以该电容电压的比例进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跟踪,但用电容的电路设计比较复杂。过后发现这种比例放电的思想用软件实现非常简单,且具有积分、微分的作用。
具体公式如下:
       SUM=SUM-SUM/n+S
       其中:S为采样值,SUM为保存值,n是放电比例、最好选2的幂次数,单片机移位即可,不需要做除法,跟随后得到的值为SUM/n,SUM注意不溢出,预留的容量为采样数最大值的n倍,初始化时如果是跟踪一段时间后使用,可以是任何值,否则可以用采样值乘n初始化。使用值为SUM/n(下文中SA),实现SUM/n对S的跟踪。还有一个关键是计算周期T,即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一、积分作用:
1.平滑滤波(滑动平均滤波)
由公式中可以看出,每次采样、计算后,当前采样的影响对SUM/n只有1/n,而且采到的值随次数的增加影响越来越小直至没有,相关性逐渐减弱,而且是连续相关。如果计算周期与采样周期相同,使用计算后的值对干扰有n倍的抑制,即积分的平滑滤波作用,如1ms采样一次,同时运算一次,
则使用值SA=SUM/n为抑制干扰的结果,且同样是1ms给出一个结果,使用两个变量实现平滑滤波,并且是即时使用的,与采样几次平均的平滑不同。

2.动态阈值
在很多应用中需要动态阈值,比如触摸按键的键阈值门限,血压计的心率检出,前面提到的灰度转二值黑白图像等(灰度转二值因为扫描速度2.5Mbyte/S,不能使用软件运算,但可以使用可编程逻辑实现)。动态阈值是对信号积分后得到的低频变化再与基本门限相加在触摸按键中增加动态阈值可以提高其适应性和可靠性。关键是根据按键反应时间和按键间隔确定按键积分参数,跟踪速度,n、T越大跟踪的越慢,积分效果越好。

3.锁相作用:把上边的积分运算,用于对时间上周期的信号,例如根据过零触发信号锁定交流电源周期,使用两次T时间不同,其它相同的运算,由于T不同,跟踪速度不同,当两次运算的结果相等时可以确认为锁定,这时得到的是准确的电源周期值,而相位偏差也很小。

二、微分作用:
公式中的SA趋近采样值S,如果S是线性的,SA的值是可控滞后于S,那么运算的间隔时间T不同,得到的跟踪曲线的滞后特性不同,这种滞后特性的差和间隔时间就是微分特性,表示曲线的变化规律。如电热水壶,温度的变化相当于采样时间是还相当慢的,局部可以作为线性变化来处理。下边以设计电热水壶的过程来说明微分作用。
电热水壶出口一直使用蒸汽开关这种需要交专利费的方式。不使用蒸汽开关检测压力只能使用热敏器件检测温度。
温度检测的环境要求:
1.        海拔高度不同的地区水开的温度不同。
2.        热敏器件的误差较大,必须克服,否则可生产性不足。
3.        环境温度不同,电源电压不同,装水量不同。
由要求1、2决定检测温度不能判别水开与否,需要检测温度的变化率,但温度变化率的判别又和要求3相关,下边曲线图为热水器的加热曲线。蓝线为即时温度,橙色为一次运算后的曲线。

图中加热过程中间添加了冷水,曲线有一段下降,过后的加热过程两个曲线有个差异滞后,同一个时间的两个曲线差表示了加热效率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加热效率体现了环境温度不同,电源电压不同,装水量不同的综合效果。由于滞后的时间可以通过计算周期T来调整,知道滞后时间又有相减的差,这就是微分效应,加热过程整个就是效率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通过1秒钟计算一次,2秒钟计算一次,加上原始数据得到三个曲线,效率的变化一目了然。
        第一次的水开检测使用效率的方法,同时也会得到水开时的温度检测值,微分特性本身是可以预知变化趋势的,如果1秒钟计算一次,用当前检测值减去这次计算的结果,这个差与当前值相加,就可以做为当前1秒后的结果,也就是预知1秒后加热的检测值,结合第一次得到的水开温度检测值,以后的水开检测就有两个判断条件。

拨开迷雾看真相,作者的这个算法,本质上,就是一阶滤波(低通滤波)。

引用作者原来的公式
SUM=SUM-SUM/n+S
首先点破一下,等号前面的SUM代表的是本次运算结果,而等号后面的SUM代表的是上次运算结果。

且看匠人如何推导:
设:
SUM=A
SUM/n=B=本次滤波结果
1/n=a (一阶滤波系数)
S=本次新采样值

则:
A=nB
B=A/n

另外:
A、B 代表本次值
A’、B’ 代表上次值

作者原公式逐步推导:
原始:SUM=SUM-SUM/n+S
第1步:A=A’ – A’/n +S
第2步:nB=nB’ – B’ +S
第3步:B= (nB’ – B’ +S)/n
第4步:B=B’ –B’/n +S/n
第5步:B=(1- 1/n)B’ + (1/n)*S
第6步:B= (1-a)B’+ a *S

网友A(2025-01-07):
高通滤波会使信号的振幅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信号的动态范围改变。

网友B:
滤波算法应该能够适应不同的信号类型和噪声特性。例如,对于周期性干扰,可以选择限幅滤波算法;对于随机噪声,可以选择算术平均滤波算法。

网友C:
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和存储资源有限,因此在实现滤波算法时,需要考虑硬件的限制

网友D:
为了提高滤波算法的执行效率,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使用循环展开、减少不必要的变量赋值等操作。

网友E:
滤波算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例如,算术平均滤波法适用于对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而限幅滤波法则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网友F:
限幅滤波:适用于处理变化缓慢的数据,如温度、物体的位置等。
中值滤波:适用于去除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和采样器不稳定而引起的脉动干扰。
算术平均滤波:适用于对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加权平均滤波:适用于协调平滑度和灵敏度之间的关系。
滑动平均滤波:适用于系统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低通滤波:适用于模拟硬件滤波器的功能。

网友G:
如果单片机支持硬件加速,可以利用这些特性来提高滤波算法的执行效率。

网友H:
在单片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权衡滤波效果和计算复杂度。选择计算量较小、占用内存较少的算法,以确保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网友I:
对于实时系统,算法的执行时间应小于或等于数据采样周期。

网友J:
考虑单片机系统的资源限制,如RAM、ROM等,选择占用资源较少的滤波算法。

网友K:
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信号特性选择合适的滤波算法。例如,限幅滤波法适用于变化缓慢的信号,中值滤波法适用于去除脉冲噪声,算术平均滤波法适用于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

网友:
滤波算法应该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和干扰,同时保持信号的主要特征不变。例如,对于缓慢变化的信号,可以选择平滑滤波算法;对于快速变化的信号,可能需要选择响应更快的滤波算法。

网友I:
单片机通常资源有限(如内存和处理能力),因此选择的滤波算法应该尽量简洁高效,避免过多的计算和存储需求。

网友L:
在单片机中,滤波器系数通常是量化后的,需要考虑量化误差对滤波效果的影响。
选择合适的系数位数以平衡性能和资源消耗。

网友M:
评估滤波算法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例如,某些滤波算法可能会引入相位滞后或频率失真等问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权衡。

网友N:
在选择滤波算法时,还需要考虑单片机的硬件支持能力,如内存容量、处理速度等。确保所选算法能够在单片机上高效运行,不会出现性能瓶颈。

网友O:
滤波算法应该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稳定工作,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

网友P:
对算法进行优化,如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来加速滤波计算。
利用单片机的硬件特性,如DMA、中断和专用乘法器。

网友Q:
不同的滤波算法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中位值滤波法适用于去掉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和采样器不稳定引起的脉动干扰,而加权平均滤波则能协调平滑度和灵敏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R:
考虑滤波算法所需存储的历史数据量,确保单片机有足够的空间存储这些数据。

网友S:
可以选择和实现适合单片机的滤波算法,以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O:
单片机的计算能力、内存和存储空间有限,因此滤波算法应尽可能简单,以减少资源消耗。

网友T:
有限冲激响应(FIR)滤波器:结构简单,总是稳定,适合实现线性相位响应。
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具有较低的阶数,可以节省资源,但需要更仔细地处理稳定性问题。
滑动平均滤波器:简单易实现,适用于去除随机噪声。
卡尔曼滤波器:适用于线性系统的最优估计,但计算量较大,可能需要优化以适应单片机。
中值滤波器:用于去除数据中的尖峰噪声,特别适用于非统计性噪声。

网友U:
滤波算法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调整。例如,可以通过调整滤波参数来改变滤波效果。

网友V:
优化数据缓冲区的使用,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占用。

网友W:
对于电池供电的单片机系统,滤波算法应尽量降低功耗。

网友X: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将多种滤波算法结合起来使用,以形成复合滤波算法,从而更好地处理复杂信号。

网友Y:
滤波算法应能在单片机的处理能力范围内实时执行,避免引入过多的延迟。

楼主:
滤波算法应该易于在单片机上实现,避免复杂的数**算和大量的代码编写。例如,可以使用简单的递推公式来实现滤波。

网友Z:
在实际编程实现滤波算法时,应注意代码的优化,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和存储操作,以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同时,也要注意防止溢出和除零错误等问题。

网友AA: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滤波算法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确保其在不同工况下都能正常工作,并达到预期的滤波效果

网友AB:
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算法,如高阶数或大量系数的FIR/IIR滤波器,除非确实必要。

网友AC:
单片机系统往往需要实时响应,因此滤波算法的执行时间应该尽可能短,确保系统能够及时处理新的数据。

网友H:
在实现滤波算法时,要注意数值的稳定性,避免溢出或下溢等问题。例如,在计算平均值时,可以使用整数运算或浮点运算,但需要考虑运算结果的精度和范围。

网友AD:
滤波算法应对输入数据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鲁棒性,不易受到异常值的影响。

网友AE:
滤波算法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数的选择。例如,在滑动平均滤波算法中,N值的选择会影响信号的平滑度和灵敏度;在一阶滞后滤波算法中,α值的大小决定了新采样值对滤波输出的贡献程度。

网友L:
滤波算法的计算周期应该与采样周期相匹配,以确保滤波效果的最佳化。例如,可以在每个采样周期内进行一次滤波运算。

网友AF:
避免使用可能导致数值不稳定的滤波器设计,如直接型IIR滤波器在高增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数值溢出。
使用定点数或浮点数运算时,要注意数据的范围和精度。

网友AG:
根据被处理信号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滤波算法。例如,对于存在脉冲干扰的信号,可以选择限幅滤波或限幅平均滤波;对于变化缓慢的信号,可以选择位值滤波或算数平均滤波。

网友A:
过度滤波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延迟增加,因此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滤波程度和方式。

网友AH:
设计滤波器时,要考虑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确保在噪声环境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R: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如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设计参数(如截止频率、滤波器阶数)。
评估滤波器的性能,如幅频响应、相频响应、群延迟和稳定性。

网友AI:
对滤波算法的实现代码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操作。

网友AD:
实时控制系统中,滤波算法需要能够快速响应,因此算法的执行速度至关重要。滑动平均滤波算法是一种常用的实时滤波方法,它通过将新采样值与过去的若干次采样值一起求平均来得到有效采样值。

网友AJ:
过度滤波可能造成信号失真或延迟增加,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滤波级别和方法。

网友AK(2025-02-06):
单片机滤波算法可选用简单移动平均滤波法或数字低通滤波算法。这些方法易于实现,适用于噪声抑制和平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