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环形缓冲区算法

楼主(2024-11-15):
在嵌入式开发中离不开设备通信,而在通信中稳定性最高的莫过于环形缓冲区算法,当读取速度大于写入速度时,在环形缓冲区的支持下不会丢掉任何一个字节(硬件问题除外)。下面我分享一段由我原创的Ringbuffer代码。

C文件:

/**
  ******************************************************************************
  * @file    cx_ringbuff.c
  * @author  CX
  * @version V1.0.0.2
  * @date    2016-07-13
  * @brief   1.0.0.2 期望帧逻辑优化
             修改匹配期望帧任务的条件
             增加匹配期望帧函数
             1.0.0.1 优化耦合性
             优化读取逻辑
             增加多缓冲区支持
         1.0.0.0 主体架构搭建,完成读写环形结构化
  ******************************************************************************
  * @Attention
  *
  * 项目   :None
  * 官网   : None
  * 实验室 :None
  *
  ******************************************************************************
  */

#include "cx_ringbuff.h"

/* 除了必须的缓冲区外没有向外部模块公开一个变量,实现高内聚,低耦合 */
RingBuff_Typedef  RingBuffStruct;

/**
* @brief   缓冲区实例化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
* @retval  None
* @notice  None
*/
void RingBuff_New(RingBuff_Typedef* rb_ptr)
{
    rb_ptr->Readpos = rb_ptr->RxBuff;
    rb_ptr->Writepos = rb_ptr->RxBuf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b_ptr->RingbufCount = 0;
    memset(rb_ptr->RxBuff, 0, MaxBuffSize);
}

/**
  * @brief   定位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addr 当前读写地址
  * @retval  addr+1 or 0
  * @notice  None
  */
unsigned char* NextDataAddrHandl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addr)
{
    return (addr + 1) == (rb_ptr->RxBuff + MaxBuffSize) ? rb_ptr->RxBuff : (addr + 1);
}

/**
  * @brief   读字节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
  * @retval  data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DataFrom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
    if (rb_ptr->RingbufCount > 0)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rb_ptr->Readpos;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rb_ptr->Readpos = NextDataAddrHandle(rb_ptr, rb_ptr->Readpos);
        rb_ptr->RingbufCount--;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 @brief   写字节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data 写入数据
  * @retval  None
  * @notice  None
  */
void WriteDataTo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data)
{
    *(rb_ptr->Writepos) = data;
    rb_ptr->Writepos = NextDataAddrHandle(rb_ptr,rb_ptr->Writepos);
    rb_ptr->RingbufCount++;
}

/**
  * @brief   读指定包长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head 包头,length 包长
  * @retval  读取状态及数据包地址
  * @notice  length为整个数据包长即头置尾
*/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EfectiveFrameFixLength(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head,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标记触发前有效数据大小
    if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while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eadDataFromRingbuff(rb_ptr);
        count--;
        i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head)
        {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 @brief   读期望帧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str 期望帧
  * @retval  读取状态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Enum ReadEfective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标记触发前有效数据大小
    unsigned char length = strlen(str);
    unsigned char i = 0;
    if (count < length)
    {
        return Fail;
    }
    while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eadDataFromRingbuff(rb_ptr);
        count--;
        i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str + i))
        {
            count++;
            i++;
        }
        else
        {
            i = 0;
        }
        if (i == length)
        {
            return Success;
        }
    }
    return Fail;
}

/**
  * @brief   匹配期望帧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str 期望帧所在注册表地址, ExpectFrameCount 期望帧注册表的个数
  * @retval  读取状态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Typedef* MatchExpect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unsigned char ExpectFrameCount)
{
    unsigned char Ret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unsigned char* RetPos = rb_ptr->Readpos;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0; i < ExpectFrameCount; i++)
    {
        if (ReadEfectiveFrame(rb_ptr, *(str + i))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os = i;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else
        {
            rb_ptr->RingbufCount = Retcount;
            rb_ptr->Readpos = RetPos;
        }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C)COPYRIGHT(2016) YFTC  END OF FILE **********************/
H文件
[html]  view plain  copy
#ifndef __CX_RINGBUFF_H
#define __CX_RINGBUFF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BuffSize        256        //缓冲区大小可任意设置,但最好为2^X

typedef enum
{
    Success = 1,
    Fail = !Success,
}ReadRetState_Enum;

typedef struct
{
    ReadRetState_Enum Readstate;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ptr;                         //读取字节地址
    unsigned char  pos;                         //期望帧在注册表中位置
}ReadRetState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Writepos;                    //写入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pos;                     //读取地址
    unsigned char RingbufCount;                 //有效未读数据大小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RetStateStruct;    //读缓冲相关
    unsigned char RxBuff[MaxBuffSize];          //数据缓存区
}RingBuff_Typedef;

void RingBuff_New(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NextDataAddrHandle(RingBuff_Typedef* rb_ptr,unsigned char* addr);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DataFrom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void WriteDataTo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unsigned char data);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EfectiveFrameFixLength(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head, unsigned char length);
ReadRetState_Enum ReadEfective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ReadRetState_Typedef* MatchExpect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unsigned char ExpectFrameCount);

#endif

以上就是我所编写的Ringbuffer源码。
从.H文件中可看到Ringbuff的数据结构,当中有读写地址以及有效未读数据大小,以及读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