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

楼主(2024-11-17):
单片机CRC快速算法是指在单片机上通过软件来实现的CRC计算算法,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和存储中的数据正确性检验。CRC(循环冗余码)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检验技术,广泛应用于测控及通信领域。

CRC算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在数据序列后附加一个检验码,从而构成一个总长为n=p+r位的二进制序列,其中p位二进制数据序列D=[dp-1dp-2......d1d0],r位二进制检验码R=[rr-1rr-2....r1r0]。检验码R是通过对数据序列D进行二进制除法取余式运算得到的。

本文提供了两种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一种适用于51系列等单片机,另一种适用于PIC单片机。这两种算法都使用查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等操作,计算过程相当简捷,而计算速度却很快。

第一种算法是基于CRC-CCITT标准生成多项式G=x16+x12+x5+1,用于51系列单片机。该算法将数据序列和检验码组成一个多字节序列,然后使用递推运算的规律对多字节序列进行除法取余式运算。每一次递推运算都是对一个三字节序列的计算,可以采用查表的办法来简化计算过程。

第二种算法是基于CRC-CCITT标准生成多项式G=x16+x12+x5+1,用于PIC单片机。该算法与第一种算法类似,但计算过程更加简洁。它也使用递推运算的规律对多字节序列进行除法取余式运算,每一次递推运算都是对一个三字节序列的计算。

这两种算法都能够快速地实现CRC计算,满足单片机的需求。它们的计算速度快,且占用资源少,非常适合小型低成本的单片机系统。

crc算法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编程能力。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并对其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

在单片机系统中,CRC算法广泛应用于数据传输和存储中的数据正确性检验。例如,在串行通信中,CRC算法可以用于检验数据的正确性,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在存储器中,CRC算法可以用于检验数据的正确性,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CRC算法是单片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件,它能够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并对其进行修改和优化,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A(2025-01-07):
循环冗余校验(CRC)是一种常用的错误检测码,广泛用于数字网络和存储设备中。

网友B:
查表法是一种高效的CRC计算方法,它通过预计算一个查找表(LUT)来加速CRC的计算过程。

网友C:
这些算法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还确保了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单片机的资源和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算法实现

网友D:
为了提高计算速度,可以预先计算并存储所有可能的余数,在实际运算时通过查表快速得到结果。

网友E:
查表法的优点是速度快,因为大部分计算是通过查找预先计算好的表来完成的,减少了复杂的多项式除法运算。

网友F:
查表法的核心思想是预先计算出所有可能的字节(对于 8 位 CRC 是 256 种情况)对应的 CRC 值,并存储在一个表中。在实际计算 CRC 时,每次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通过查找表来快速获取该字节对应的 CRC 部分结果,然后将这个结果与之前的 CRC 中间结果进行组合运算,得到新的 CRC 中间结果。这样,通过逐个字节处理数据,最终得到整个数据的 CRC 校验码。

网友G:
  crc ^= *data++; // 数据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 处理8位
            if (crc & 0x80) { // 检查最高位
                crc = (crc << 1) ^ poly; // 左移并异或生成多项式
            } else {
                crc <<= 1; // 仅左移
            }
            crc &= 0xFF; // 确保CRC寄存器保持8位(对于8位CRC这是多余的,但有助于理解)
        }
    }

    return crc; // 返回CRC校验码
}

网友H:
在单片机的内存受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较小的CRC类型,或者优化查找表的大小。

网友I:
CRC算法本身提供了错误检测机制,但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如何响应CRC校验失败的情况。

网友J:
算法适用于程序空间较大的51系列单片机。算法按字节进行计算,使用查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等操作,计算过程简捷,速度很快

网友K:
如果你的单片机支持位操作,查表法将是计算CRC非常快速的方法。

网友L:
如果单片机有特定的指令可以加速位操作或者乘法操作,要充分利用这些指令来提高算法速度。

网友M:
在单片机上,性能是关键。 代码可以通过位操作和循环展开进一步优化。

网友N:
不同的CRC实现可能使用不同的初始值和生成多项式。

网友O:
算法同样按字节进行计算,使用查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等操作,计算过程简捷,速度很快

网友P:
选择CRC类型: 确定你需要的CRC类型,如CRC-8, CRC-16, CRC-32等,以及其多项式和初始值。
生成查找表: 对于一个n位的CRC,你需要生成一个2^n个条目的查找表。每个条目是256个可能字节输入的CRC值。例如,对于CRC-16,可以使用以下多项式:
x^16 + x^15 + x^2 + 1 (0x8005)
生成查找表的伪代码如下:
const unsigned short crc_table[256];
unsigned short crc16(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length);

void generate_crc_table() {
    unsigned short crc;
    for (int i = 0; i < 256; i++) {
        crc = i << 8;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00)
                crc = (crc << 1) ^ 0x8005;
            else
                crc <<= 1;
        }
        crc_table[i] = crc;
    }
}
实现CRC计算函数: 使用查找表来计算CRC值。
unsigned short crc16(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long length) {
    unsigned short crc = 0xFFFF; // 初始值
    while (length--) {
        crc = (crc << 8) ^ crc_table[(crc >> 8) ^ *buffer++];
    }
    return crc;
}
使用CRC函数: 在你的单片机代码中调用crc16函数来计算数据块的CRC值。
int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 = "Hello, World!";
    unsigned long length = sizeof(data) - 1; // 不包括字符串结束符
    unsigned short crc = crc16(data, length);
    // 使用crc值...
    return 0;
}

网友Q:
特别适用于小型低成本的单片机系统,能够有效地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R:
利用递推公式,将多字节序列的运算分解为三字节序列的运算,从而简化计算过程。

网友S:
通过以字节为单位进行递推运算,并结合查表法和简单的异或运算,实现了高效的CRC计算。

网友T:
为了提高算法的效率,可以采取以下优化措施:

预计算余式表:在程序开始前,预先计算并存储所有可能的余式,以减少运行时的计算量。
使用高效的查表方法:通过优化查表方法,减少内存访问次数,提高查表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在递推运算中,避免不必要的数据移动和复制操作。

网友: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crc = 0xFFFF;
    while (length--) {
        crc ^= *data++;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crc & 0x0001)
                crc = (crc >> 1) ^ 0xA001;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网友U:
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通过查表和异或运算等操作,实现了高效的CRC计算,适用于不同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V:
优化算法以减少内存占用,特别是对于内存资源有限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W:
位运算优化的 CRC 算法

网友X:
在查表法中,确保表的存储位置容易访问,减少内存访问时间。
在位移 - 异或法中,合理安排变量的存储位置,避免频繁的内存读取。

网友Y:
CRC计算通常是通过专用硬件实现的,但对于小型低成本的单片机系统,需要通过软件高效快速地完成CRC计算

网友Z:
在计算过程中,大量使用异或运算,这是一种简单且快速的位运算方式。

网友AA:
注意数据在传输或存储时的格式(如字节序、填充字节等),因为CRC校验是依赖于数据格式的。

网友AB:
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是一种用于在单片机上高效实现CRC(循环冗余校验)的技术。CRC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数据通信和存储系统中的错误检测机制。

网友AC:
在单片机系统中,CRC(循环冗余校验)算法用于检测数据传输或存储中的错误。尽管CRC算法的实现可以相当复杂,但针对单片机这种资源受限的环境,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简化且高效的实现方法。以下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单片机CRC快速算法示例,这里以CRC-8(8位CRC校验)为例进行说明,但同样的思路可以扩展到其他CRC版本(如CRC-16、CRC-32等)。

网友AD:
CRC的基本原理是在发送数据时附加一个校验码,接收方通过计算接收到的数据的校验码并与发送方的校验码进行比较,来判断数据是否在传输过程中发生了错误。

网友A:
CRC 是一种数据校验方法,主要用于检测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它的基本原理是将数据看作一个多项式的系数,通过一个预先确定的生成多项式进行除法运算,得到的余数作为 CRC 校验码附加在数据后面。接收端使用相同的生成多项式进行校验,如果计算得到的余数为 0,则认为数据正确,否则认为数据出错。

网友AE:
如果您的MCU支持位操作,查找表将是一种非常快速的计算crc的方法。

网友AF(2025-02-06):
该算法还使用查找表和简单的异或运算等操作按字节进行计算,从而使计算过程简单而快速

网友AG:
如果单片机有特定的指令可以加快位运算或乘法运算的速度,那么就充分利用这些指令来提高算法的速度。

网友AH:
在计算过程中,异或运算被广泛使用,它是一种简单快速的位运算方法。

网友AI:
,传输或存储时注意数据的格式(如endian、填充字节等。),因为crc校验取决于数据格式。

网友AJ:
单片机CRC快速算法简述:采用查表法,预置CRC表,输入数据逐字节查表得到CRC值。算法简洁,效率高。具体实现可结合具体CRC标准进行优化。

网友AK(2025-03-14):
预先算好一张表,计算时直接查表得出结果,就像查字典一样,可以大大加快CRC的计算速度。

网友AL:
用单片机的特殊指令优化位操作和乘法,能快很多。

网友AM(2025-04-30):
减少变量使用,优化数据结构,使用位操作代替字节操作,合理使用栈和堆。

网友AN:
CRC算法的初始值和多项式不同,影响校验结果。

网友AO:
内存够吗?可以用短CRC或小查找表,空间省下来啦!

网友AP:
查表法就是用事先算好的数据来快速计算,像查字典一样,不用每次都重新计算,所以速度快。

网友AQ:
CRC算法用于检测错误,但设计时需确保当检测到错误时,系统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AR:
将长序列拆分成短序列,逐步计算,简化运算复杂度。

网友AS:
数据格式对CRC校验很重要,得注意字节序和填充字节。

网友AT:
算法计算简单,速度快,适合单片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