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的GPIO外部驱动电路

楼主(2024-11-24):
一般而言,我们在开发各种单片机外围电路的时候,总会遇到两个问题:

  • 单片机供电电压普遍3.3V,虽然STM32的管脚可以容忍5V电压,但如果是超过5V的电压,单片机就无能为力了。
  • 就以典型的STM32F10x为例,I/O引脚电路max为±25MA,以下为ST官方说明:

    就这点电流,驱动一个LED都有点困难,想要驱动别的,比如数码管啊,或者是继电器一类的就更吃力了。
小电流驱动大电流的方法小功率LED驱动

一般而言,单片机使用LED都会将LED的阴极连接至单片机的引脚,然后,阳极连接VCC。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问题,VCC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大,在几百MA,而一个小小的二极管的电流消耗也不多,顶多几十MA,所以。。。
我们需要在二极管的阳极与VCC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以防止大电流导致的二极管烧毁。

限流电阻阻值

我们知道LED是一个非线性元件,但是在这个电路中,我们可以简化的看成一个接近2V的二极管。不同颜色的LED稳压值不同,但都在2V左右。通常我们按2V值进行计算;工作电流一般在0到25mA这个区间,最大工作电流具体还要看其温度特性,如果它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可能最大电流就只有8mA左右。这个电流作为最大电压时的工作电流。通常我们设计时取2mA到3mA左右即可。因为电流再大,其亮度变化不明显。这样我们就有了计算公式:

当工作在直流5V系统时,其电阻结果是1k~1.5k左右,我们取1k。

限流电阻功率以及封装

有了上面计算的电阻值和电流值,我们就能计算最大消耗功率。由于消耗在电阻上的功耗是热量,交流可按有效值进行计算。

对于5V系统,电阻消耗:3V*3V/1k=9mW,稳定性及容差考虑取2倍功耗电阻,即>18mW;

大功率继电器驱动

首先,不得不说一下继电器的结构,简而言之,继电器的控制端就是一个电磁线圈,通电后,线圈变成了一个电磁铁,把触电的铁片吸附,来使受控端导通。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控制这个电磁铁的通电与否。

== 那么,我们把LED的驱动电路用在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上可以吗? ==

当然不行。第一点,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有限,对于单片机来说,继电器和电磁阀这种负载已经属于非常“大功率”的负载了,已经超出大多数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第二点,继电器的控制端是一个电磁线圈,可以简化看成一个电感,这类感性负载在关断时会产生自感电压,也容易烧坏单片机。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间接的方式来驱动他。

然而关于间接驱动,我们想要做到的只有两个要求,第一,将IO口的电流进行放大,并驱动电磁线圈,第二,将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压进行屏蔽或者过滤。

电流放大

明白了要求,那就很好找到解决方案,学过模电的同学都知道一个电路:三极管放大电路

一个普通的共射极放大电路
当然,直接的共射极放大电路远远不能对继电器进行驱动,我们得让他变化一下,来符合我们的使用要求。
第一点,C1和C2这两个电容肯定不能在电路存在,因为电容的特性就是隔直通交,假如存在,我们将很难讲IO的电平信号传入三极管内部,三极管的控制信号很难传入到继电器内部。
第二点,为了提高电路的放大倍数,进而去掉发射极电阻R1,但是,IO电平肯定不能让其处于浮空的不确定状态,于是,我们需要保留R2,使基极电平处于接地状态。
第三点,为了限制基极的电流,我们需要在基极添加限流电阻(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输入电压一超过0.6~0.7V,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基极将会有很大的电流通过)
第四点,为了减小功耗,我们还得把Re的电阻去掉。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了以下电路:

这样的电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电流驱动器。

当Input没有输入电平信号,或者输入低电平信号时,三极管基极没有电流通过,此时处于截至状态,VCC的电流到达集电极截止,整个电路处于断路状态。
当Input输入高电平时(大于最低导通电压,根据三极管的型号而定),三极管的基极有了电流,三极管导通,VCC电流从集电极流入后,从发射极流出接地,整个电路通路。

当然,做了这些以后,我们驱动一般的负载,比如说蜂鸣器啊,大功率的LED什么的可以,如果要驱动继电器,还差点东西。

屏蔽自感电压

一般而言,屏蔽自感电压只需要一个小小的二极管就可以来做到反向续流,抑制浪涌。

最终原理图就是这样。
R1限流电阻一般2-5K,R2的下拉电阻阻值在10K,二极管可以选择1N4148,三极管一般选取VCBO≈VCEO≥24V,放大倍数β一般选择在120~240之间,推荐8050,继电器淘宝搜一下5V继电器一抓一大把。

网友A:
在驱动大功率负载时,如继电器、电磁阀等,由于这些负载需要较大的电流,而单片机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有限,因此通常采用三极管进行驱动。

网友B:
外部驱动电路则是连接在 GPIO 引脚和外部设备之间,用于增强信号驱动能力、进行信号转换或实现其他功能的电路。

网友C:
达林顿对管是由两个三极管复合而成,提供了更高的电流增益,适合于驱动需要较大电流的负载。

网友D:
对于需要隔离和/或驱动较大电流的负载,可以使用继电器。

网友E:
为了防止外部过高或过低的输入电压烧坏单片机,GPIO引脚通常内置保护二极管

网友F:
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可以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例如,当单片机GPIO引脚输出高电平时,基极导通,从而在集电极产生更大的电流,驱动负载如继电器、电机等。

网友G: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通常较低,如3.3V或5V,而外部设备可能需要更高的电压。外部驱动电路需要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压来驱动这些设备。

网友H:
在设计外部驱动电路时,需要根据负载的特性和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来选择合适的电阻值。电阻过大可能导致负载无法正常工作,电阻过小则可能烧坏单片机或负载。

网友I:
当需要隔离单片机与外部电路时,可以使用光耦来驱动外部负载。

网友J:
MOS管也是一种常用的开关元件,具有低导通电阻和高开关速度。

网友K:
在设计外部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电路的功耗。如果功耗过大,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发热严重,甚至损坏。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器件和电路结构来降低功耗。

网友L:
单片机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通常具有有限的电流驱动能力,因此,当需要控制或驱动较大电流负载时,需要设计外部驱动电路

网友M:
如果外部设备对信号的响应速度有要求,如高速通信接口或高频信号检测设备,那么在设计驱动电路时要考虑电路的带宽和信号传输延迟。例如,在高速 SPI 通信中,需要选择高速的电平转换芯片来减少信号延迟。

网友N:
在GPIO线路中加入TVS二极管(瞬态抑制二极管),以吸收瞬态高压脉冲,保护MCU不受损害。

网友O:
GPIO作为输入使用时,通过添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防止浮空引脚产生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P:
使用NPN晶体管或者MOSFET作为开关,由GPIO控制其基极或栅极,从而间接控制较大的负载电流。例如,使用NPN晶体管时,GPIO可以通过一个小电阻连接到晶体管的基极,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到负载的一端,发射极接地;负载的另一端接到电源。

网友Q:
为了防止外部设备的干扰信号影响单片机的正常运行,或者在高电压、强电等危险环境下保证单片机的安全,需要隔离电路。

网友R:
为了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电路的影响,在驱动电路设计中可以采用滤波、屏蔽等措施。例如,在靠近 GPIO 引脚处添加去耦电容,能够有效滤除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S:
对于高电流或高电压的应用,可以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如H桥驱动器、电机驱动器等。

网友T:
使用三极管(如BJT或FET)作为开关元件,可以放大GPIO引脚的输出电流,从而驱动更大的负载

网友U:
对于一个 3.3V 单片机与 5V 设备通信的情况,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使用一个 MOSFET(如 AO3400),其栅极连接 3.3V 单片机的 GPIO 引脚,源极接地,漏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 5V 电源,并连接到 5V 设备的输入引脚。当 3.3V GPIO 引脚输出高电平时,MOSFET 导通,将 5V 设备的输入引脚拉低到接近 0V;当 3.3V GPIO 引脚输出低电平时,MOSFET 截止,5V 设备的输入引脚通过上拉电阻被拉高到 5V,实现了 3.3V 到 5V 电平的转换。

网友V:
三极管是一种常用的放大和开关元件,可以用来放大GPIO的驱动能力。

网友W:
继电器是一种电磁开关,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和远程控制。继电器驱动电路通常包括一个三极管或MOSFET来控制继电器线圈的电流。

网友X:
在设计MOS管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栅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驱动电压的稳定性以及过流保护等因素。

网友Y:
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可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添加隔离电路,如光耦隔离。

网友Z: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用栅极电压的变化控制漏极电流的变化。与三极管相比,MOS管的输入阻抗更高,更适合用于高速开关电路。

网友: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保护单片机不受外部电气干扰的影响,需要在单片机和外部设备之间实现电气隔离。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可以用于实现这种隔离。

网友AA:
需要考虑外部设备所需的驱动电流和电压,根据这些参数来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元件。例如,对于大功率负载(如大型电机),可能需要使用功率晶体管或继电器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

网友P:
单片机的GPIO引脚输出电流有限,通常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之间,因此在设计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一点

网友L:
当单片机的 GPIO 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外部设备(如 LED、小型继电器等)时,需要电流驱动电路来增强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AB:
通常情况下,将LED的阴极连接至单片机的GPIO引脚,阳极连接VCC。
需要在LED的阳极与VCC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以防止大电流导致的LED烧毁。
限流电阻的阻值可以根据LED的工作电流和电源电压来计算。

网友AC:
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实现对更高电压或电流设备的控制。

网友AD:
将tvs二极管(瞬态抑制二极管)添加到gpio线路,以吸收瞬态高压脉冲并保护mcu免受损坏。

网友AE:
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基础上,要考虑驱动电路的成本和功耗。例如,对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选择低成本的驱动电路元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要尽量设计低功耗的驱动电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C:
光耦合器利用光信号传输电信号,实现了电气隔离。光耦合器驱动电路通常包括一个LED和一个光敏三极管或光敏MOSFET。

网友E:
需要驱动多个负载或对驱动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如点阵LED屏、流水灯等,通常会使用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AB:
由于继电器的控制端是一个电磁线圈,属于感性负载,直接驱动可能会损坏单片机。因此,需要使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来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AF:
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TXB0108)或简单的分压电路来调整信号电平,以便于不同电压域之间的安全交互。

网友P:
三极管还可以作为开关使用,通过控制基极电压来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通断。

网友:
MOS管常用于驱动功率较大的负载,如电机、LED阵列等。

网友AG:
使用74HC245等芯片作为三态缓冲器,可以显著提升GPIO的驱动能力,并且允许通过控制方向来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AH:
光耦合器由发光二极管(LED)和光敏晶体管组成。当GPIO输出高电平时,LED点亮,光敏晶体管导通,从而驱动负载。

网友AI:
在驱动感性负载(如继电器)时,需要在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来吸收自感电压,以保护单片机不受损坏。

网友AJ:
当需要将微控制器与外部电路隔离时,可以使用光耦合器来驱动外部负载。

网友S:
GPIO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输入模式和输出模式,输出模式又包括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等

网友AK:
当需要提高GPIO的电流驱动能力或实现双向数据传输时。

网友AL:
当GPIO直接驱动LED或其他小功率负载时,应在GPIO与负载之间加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AM:
需要根据负载的特性和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来设计合适的外部驱动电路。

网友AN:
通过合理设计GPIO外部驱动电路,可以确保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稳定通信和有效控制。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电路设计和元器件,以满足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

网友AO:
在某些应用中,需要进一步放大GPIO的驱动电流,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或其他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AP:
MOSFET具有低导通电阻和快速开关的特点,适合于高频和大功率应用。MOSFET驱动电路需要考虑栅极驱动电压和保护电路。

网友AM:
对于较大电流的负载,可以使用晶体管(如NPN型或MOSFET)作为开关来驱动。

网友AQ:
开漏输出模式时,只有N-MOS管工作,无法输出高电平,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
要输出高电平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
开漏输出模式的驱动能力取决于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AR:
以 NPN 型晶体管(如 2N3904)为例,将晶体管的基极连接到单片机的 GPIO 引脚,发射极接地,集电极通过限流电阻连接 LED 的阳极,LED 的阴极接地。当 GPIO 引脚输出高电平时,晶体管导通,允许足够的电流通过 LED 使其发光。在这里,晶体管起到了电流放大的作用,增强了驱动 LED 的能力。

网友AS:
合理的电路布局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和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X:
光耦合器(光电耦合器)是一种通过光信号隔离和传输电信号的器件,常用于隔离驱动电路。

网友AT:
通过外部元件放大GPIO的驱动能力以驱动大功率负载。

网友AC:
通过电流放大电路,可以驱动大功率负载,如加热器、电磁阀等。

网友AU:
当需要驱动更大的负载时,如继电器、电机等,就需要外部驱动电路来放大电流。

网友AI:
GPIO是单片机的一种基本输入输出接口,通过软件编程可以灵活地控制这些接口的电平状态,从而实现对外部电路的控制。GPIO接口通常由多个寄存器、TTL肖特基触发器、二极管、P-MOS管和N-MOS管等组成。

网友AT:
专用驱动芯片将多个驱动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减少了外部元件的数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V:
推挽输出模式时,双MOS管以推挽方式工作,可以输出真正的高电平和低电平。
当输出高电平时,P-MOS管导通,N-MOS管截止;当输出低电平时,P-MOS管截止,N-MOS管导通。
推挽输出模式的驱动能力强,电平切换速度快,但多个推挽输出端口相连时可能会发生短路。

网友AW(2025-01-07):
需要驱动多个负载或者对驱动性能要求高的地方,比如点阵LED屏、行车灯等。通常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AX:
Mos管也是常用的开关元件,导通电阻低,开关速度快。

网友AY:
光电耦合器(photocoupler)是一种通过光信号隔离和传输电信号的器件,常用于隔离驱动电路。

网友AZ:
Mos管常用于驱动大功率负载,如电机、LED阵列等。

网友BA:
驱动感性负载(如继电器)时,二极管需要并联在负载两端,以吸收自感电压,保护MCU免受损坏。

网友BB:
光电耦合器是一种通过光信号隔离和传输电信号的器件。它通常用于隔离驱动电路。,

网友BC:
单片机的GPIO可通过外部驱动电路控制,如使用晶体管、继电器等,实现电压、电流放大,控制外部设备。驱动电路简单可靠,是单片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

网友BD(2025-02-11):
达林顿对晶体管由两个晶体管组成,提供更高的电流增益,适合驱动需要大电流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