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线性光耦 和 非线性光耦

楼主(2024-11-27):
光电耦合器又称光耦(opticalcoupler,OC),其原理是把发光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LED)与受光器(光敏半导体管)封装在同一管壳内,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器发出光线,受光器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电—光—电”转换。它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一、光耦的分类

光耦按照其电流传输特性通常分为线性光耦与非线性光耦(普通光耦)。线性光耦器件又分为两种:无反馈型和反馈型。

无反馈型线性光耦器件实际上是在器件的材料和生产工艺上采取一定措施(使得光耦器件的输入输出特性的非线性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的固有特性,改善十分有限。这种光耦器件主要用于对线性区的范围要求不大的情况,例如开关电源的电压隔离反馈电路中经常使用的PC816A和NEC2501H等线性光耦。由于开关电源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调整率不大,通过对反馈电路参数的适当选择,就可以使光耦器件工作在线性区。但由于这种光耦器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线性度较高,所以不适合使用在对测试精度以及范围要求较高的场合。【1】

另一种线性光耦是反馈型器件。其作用原理是将普通光耦的单发单收模式稍加改变,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用于反馈。这样虽然两个光接受电路都是非线性的,但两个光接受电路的非线性特性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反馈通路的非线性来抵消直通通路的非线性,从而达到实现线性隔离的目的。与前面介绍过的普通光耦器件线性化使用的原理类似,只不过它在生产工艺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使同一片器件中的2个光耦的特性更加趋于一致。这种器件例如德州仪器公司曾经出品现已停产的TIL300A,CLARE公司生产的LOC系列线性光耦,惠普公司生产的HCNR200/201线性光耦【2】等。

二、光耦的常用型号及用途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 开关电源中常用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彩电,彩显,VCD,DCD等等,将在图像画面上产生干扰。同时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在彩电,显示器等开关电源维修中如果光耦损坏,一定要用线性光耦代换。

常用的4脚线性光耦 (无反馈型线性光耦)有PC817A-C、PC111、TLP521等。常用的六脚线性光耦有:LP632、 TLP532、PC614、PC714、PS2031等。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如4N25、 4N26、4N35、4N36。

三、光耦的参数

1.电流传输比(current tranfer ratio,CTR):描述光耦控制特性的参数,即输出管的工作电压为规定值时,输出电流(IO)与发光二极管正向电流(IF)之比,CTR = IO/IF 。【注】有的地方也作CTR = IC/IF(Collector Current / Forward Current)。

这是衡量线性与非线性的重要参数(这里所说的线性是指无反馈型的线性器件,非线性就是普通的器件)。所谓的线性,主要是指输出端的电流和输入端的电流在一定范围内成一定的y=ax+b的比例关系,这就表现为电流传输比(CTR)的平坦的范围。以下是常用光耦的CTR与IF曲线。

    由图可见,PC817与TLP521的直线部分比较长,电流传输比比较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称之为为线性光耦。它算是“线性”还能凑合用的光耦,勉强可做模拟信号传输,HCNR200、HCPL7800才是可以做线性“光耦”用。实际上,线性与光耦是当前工艺难以实现的,不过线性光耦还是可以通过适当电路来实现的。
对于开关电源的反馈光耦来说,主要看CTR的平坦范围。对于批量产品来说,CTR的一致性也很关键,尤其是反馈环路没有进行优化的设计。按第一个图来说,IF取多少合适?在IF处于上升斜率时,如1-15mA区间,CTR随IF增大而增大。意味着,光耦具有额外的增益。如果电路按照2mA工作点设计,当工作区移到15mA时,增益近似为1.4倍,也就是3dB。这个额外的增益会使得设计好的剪切频率发生移位。当然,这个移动幅度并不大。那么如果选择在15mA后边的曲线工作点呢?可见随着IF增大,CTR反而下降,这意味着增益为负。近似看作-3dB好了(注意,此-3dB非彼-3dB)。所以,光耦的工作点要依照其特征曲线考虑,并且工作域不宜过大。尤其不要将工作点设置在临界点上。
实际上还要考虑CTR的长期老化问题。IF越大,CTR老化越厉害。当然了,反过来你可以用这个特性来控制产品的生命周期。而有的时候,效率也会制约工作点的选取。可能需要更加“节能”的光耦。【3】

另外,注意在EL817和PC817的具体型号分为好几种,它们具有不同的传输比,单个的光耦的传输比范围没有那么大。

网友A:
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光电耦合器,它们在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领域上有所区别。

网友B:
非线性光耦:常用的 4N 系列光耦,如 4N25、4N26、4N35、4N36 等,均属于非线性光耦,适用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传输模拟量

网友C:
在使用线性光耦时,需要注意其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限制,以避免损坏器件或影响性能。同时,需要合理设计电路参数和布局,以确保信号的稳定传输和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D:
线性光耦具有线性传输特性、高隔离电压、低功耗、低温度系数和高速响应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得线性光耦在模拟信号隔离、电流电压转换、线性放大等方面具有广泛应用。

网友E:
非线性光耦同样包含发光二极管和光敏器件,但其工作原理主要基于非线性光学效应,如自聚焦效应、光学非线性效应和非线性吸收等。这些效应导致光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发生非线性变化,从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开关控制。

网友:
在选择非线性光耦时,需要考虑其响应速度、灵敏度、功耗和带宽等参数。这些参数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工作环境来确定。

网友F:
线性光耦:线性响应,即输出电流与输入光功率成正比;宽频带,频率响应范围相对较宽,可适用于高频光信号的检测;稳定性好,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简单可控,驱动电路相对简单,易于控制。
非线性光耦:高效率,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光信号转换和处理;高速度,具有快速响应和高速处理光信号的特点;多功能性,可以实现光信号的非线性变换、调制和调控等功能。

网友G:
线性光耦:在需要精确控制和传输模拟信号的场合,如工业控制系统、医疗设备、精密测量仪器等。
非线性光耦:在需要快速响应和高灵敏度的场合,如光纤通信网络、激光加工设备、光传感器等。

网友H:
非线性光耦是一种电子元件,用于实现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非线性隔离。它利用光的非线性效应来实现光信号的转换和处理。

网友I:
它们通常包含一个LED和一个光敏双向晶闸管(Triac)或光敏晶体管

网友J:
在选择线性光耦时,需要考虑其线性度、隔离电压、CTR(电流传输比)等参数。线性度越高,传输信号的精度越高;隔离电压越高,系统的安全性越好;CTR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确定。

网友K:
线性光耦常用于开关电源、电机控制、逆变器、UPS电源、电焊机、变频器、太阳能逆变系统、铁路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以及仪器仪表等领域。在这些应用中,线性光耦能够实现信号的隔离传输和线性控制,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非线性光耦是一种基于非线性光学效应的光学器件,其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网友M:
线性光耦的输出与输入之间存在线性比例关系,适用于模拟信号的传输。

网友N:
线性光耦通常由一个发光二极管(LED)和一个光敏三极管组成,通过反馈通路的非线性来抵消两个光接受电路的非线性特性。而非线性光耦则利用非线性光学效应实现光信号转换,具有高速、高灵敏度等特点。

网友O:
非线性光耦通过激发系统中的非线性效应,如光学调制效应、非线性吸收效应和双光子效应等,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不成正比,存在非线性关系。

网友P:
在使用非线性光耦时,需要注意其非线性特性和开关特性对系统性能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器件型号和参数,并进行合理的电路设计和调试。

网友Q:
线性光耦是一种用于模拟信号隔离的光耦器件,它能够保护被测试对象和测试电路,并减小环境干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线性光耦适合传输模拟信号,如音频信号、视频信号等。

网友R:
线性光耦是一种用于模拟信号隔离的光耦器件,其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呈线性关系

网友S:
对不同强度的输入光信号具有良好的线性响应特性,能准确检测光信号强度,小信号时性能尤佳,可实现模拟信号的高精度隔离与传输。

网友T:
可以实现光信号的非线性变换、调制和调控等多种功能,包括光调制、光调制解复用、光信号锁定和光谱分析等。

网友U:
线性光耦:主要用于需要对模拟信号进行精确测量、传输和隔离的场合,如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信号隔离与放大、音频功率放大器中的信号反馈控制、开关电源中的电压反馈调节以实现精密稳压等

网友V:
线性光耦通常包含一个发光二极管(LED)和一个光敏三极管(或其他光电器件)。当LED接收到输入电流时,会发出光信号,该光信号被光敏三极管接收并转换为电信号输出。由于线性光耦的输入输出特性接近线性,因此可以用于模拟信号的隔离传输。

网友W:
根据电路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光耦类型,以确保电路的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U:
非线性光耦是一种在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过程中具有非线性特性的光电子器件。常见的非线性光耦包括二极管激光器和光纤光学监测器等。这些器件通过激发系统中的非线性效应,实现光信号的非线性转换和处理。

网友X:
线性光耦:主要由光源、光耦合器和光电二极管组成。当光源照射到光耦合器上时,光耦合器会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通过光电二极管输出,其输出与输入信号呈线性关系,即输出电流与输入光功率成正比.
非线性光耦: 一般是通过激发系统中的非线性效应,如光学调制效应、非线性吸收效应和双光子效应等来实现光信号的转换和处理,从而使其输出与输入信号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网友Y:
非线性光耦具有高速响应、高灵敏度、低功耗和宽带特性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得非线性光耦在光通信、激光技术、光信息处理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网友Z:
非线性光耦常用于光通信系统、激光器件、光信息处理系统以及高速开关电路等领域。在这些应用中,非线性光耦能够实现光信号的快速转换和控制,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性能。

网友AA:
线性光耦(Linear Optocoupler)的主要特点是它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当输入端的光强度增加时,输出端的电流也会以相应的比例增加。

网友AB:
非线性光耦是一种基于非线性光学效应的光学器件,用于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或控制另一路光信号。这种光学器件在光通信、激光技术、光信息处理等领域具有快速响应、高灵敏度、低功耗等优势。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因此它更适合传输开关信号,如数字信号。

网友:
线性光耦是一种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其主要由光源、光耦合器和光电二极管组成。当光源照射到光耦合器上时,光耦合器会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通过光电二极管输出。

网友AC(2025-01-07):
它们通常包含一个led和一个光敏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triac)或光电晶体管

网友AD:
线性光耦的输出与输入呈线性关系,适用于需要精确放大信号的场合;非线性光耦则适用于信号波动大或要求非线性增益的场合。两者性能各异,应用场合有所区别。

网友AE(2025-05-25):
关键在于其输出与输入信号之间的关系 —— 是否线性对应

网友AF:
LED和光敏双向晶闸管或晶体管常一起用,LED亮时,晶闸管导通;LED灭时,晶闸管断开。

网友AG:
线性光耦主要用来隔离传送模拟信号

网友AH:
线性光耦就像一个信号传话筒,它能保持信号原样传递,不会失真。

网友AI:
线性光耦能准确反映输入信号大小,模拟信号传输选它。

网友AJ:
这种技术能对光信号进行复杂处理,比如调节光强和频率,还用于识别光的特征。

网友AK:
选光耦要结合电路需求,看是隔离还是传输,对速度、电流、电压等参数有要求。

网友AL:
这东西里有LED和光敏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可能是用来控制电机的。

网友AM(2025-07-07):
线性光耦传输信号完整,用于信号传输;非线性光耦转换电压,用于隔离电源。

网友AN:
重点看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判断是不是直接成比例的。

网友AO:
LED亮代表光强,晶闸管导通让电流流过;LED灭光弱,晶闸管断电停止。

网友AP:
线性光耦,就是用光来隔离信号传输的电子元件,主要用于传递模拟信号,确保电路间的信号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AQ:
线性光耦适合传输模拟信号,能有效隔离电路,保护电路不受干扰。

网友AR:
线性光耦像电话里的中继,信号不变形,原汁原味传过去。

网友AS(2025-08-07):
看起来这玩意儿包含LED和光敏元件,可能用于电机控制,通过LED发出信号,光敏元件感应后控制电机。

网友AT:
这项技术很高级,不仅能改变光亮和速度,还能分析光的特质。

网友AS:
LED亮则晶闸管导通,LED灭则晶闸管断开,二者协同工作。

网友AH(2025-09-06):
线性光耦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成比例,非线性光耦则不然。

网友AU:
原来光耦还有这么多种类和型号,学习了。

网友AC:
这种模块用LED和光敏元件控制,用于感应光信号,进而调节电路。

网友AV:
这类模块有LED和光敏晶闸管,用于光线控制电路通断。

网友AW:
线性光耦能让信号准确对应,适合模拟信号传导。

网友AX:
原来光耦还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学习到了

网友AY:
光耦由 发光二极管(LED) 和 光敏元件(如光电晶体管、光电二极管)组成,通过光信号传递输入-输出信息。

网友F:
选择CTR稳定的型号

网友AZ:
在开关电源中,隔离采样输出电压以反馈给初级控制器。在电机控制中,隔离采样电流。

网友D:
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是两种常见的光电子器件

网友BA:
非线性光耦可以实现光信号的非线性变换、调制和调控等功能

网友BB:
常用的 4 脚线性光耦有 PC817A-C、PC111、TLP521 等,六脚线性光耦有 LP632、TLP532、PC614 等。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的电压隔离反馈电路、模拟信号的隔离与传输等场合。

网友Z:
线性光耦的控制相对简单,易于实现精确的信号传输和隔离

网友BC: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在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其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不成比例关系。

网友BD:
输入-输出关系显著偏离线性,通常表现为阈值触发特性或饱和特性。

网友BE:
非线性光耦在光通信、光电子技术、光学测量和光学成像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
依赖光的非线性效应实现信号转换。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无固定比例关系,可能呈现指数、对数或分段变化。

网友R:
传统光耦多为此类型,由基础LED+光敏三极管构成,无额外线性化设计。

网友BF:
对于开关应用,需确保输入电流足够驱动光耦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BG:
通过发光二极管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然后通过光敏元件将光信号再转换回电信号。

网友BH:
数字信号传输需短导通时间 ,避免信号延迟。

网友BI:
线性光耦主要用于模拟信号的隔离采集

网友BJ:
非线性光耦主要用于逻辑传递,线性光耦主要用于模拟信号传递。

网友BK:
线性光耦像一面镜子,输入什么信号,输出什么信号,保持信号比例不变。

网友AR:
这些组件常用于光控电路,LED和光敏元件控制Triac或光电晶体管开关。

网友BL(2025-10-08):
这些组件常用于光控电路,LED作为光源,光敏元件感应光线强度,控制Triac或光电晶体管导通,实现电路开关。

网友BM:
基于半导体光放大器的非线性器件,适用于需要信号变换或超高速处理的场景

网友BN:
常需外接电阻网络进行偏置调节,部分型号需配合运放构建负反馈环路以扩展线性区

网友BO:
线性光耦传输信号基本保持原样,非线性光耦则进行信号转换。

网友BP:
LED和光敏元件可能用于电机控制,LED可能用作指示,光敏元件可能检测光线变化以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G:
非线性光耦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光信号转换和处理,利用光的非线性效应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网友BQ:
这设备含LED和光敏双向可控硅,疑似用于电机控制,具体作用需分析电路。

网友AT:
线性光耦传输信号不变形,非线性光耦传输时信号有失真。

网友AO:
LED亮时电流通过晶闸管,LED灭时晶闸管阻隔电流,这样它们共同控制电流流动。

网友BR:
输入输出关系不呈线性,常显示阈控或饱和特征,这意味着随着输入变化,输出响应不是平滑的,而是出现突然变化或饱和。

网友AH:
输出和输入关系决定了系统是否线性,这很重要。

网友Y:
线性光耦的频率响应范围相对较宽,可适用于高频光信号的检测

网友BS:
线性光耦主要用于模拟电路中,实现电路信号的隔离、放大和线性变换等功能。

网友T:
线性光耦对于不同强度的输入光信号具有线性响应特性,即输出电流与输入光功率成正比

网友B:
线性光耦:牺牲一定带宽和成本,追求输入-输出的线性对应关系,适用于模拟信号隔离与精密控制场景。
非线性光耦:保留天然非线性特性,侧重开关功能与低成本优势,适合数字信号隔离与简单控制场景。

网友Z:
非线性光耦是一种在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过程中具有非线性特性的光电子器件。

网友BT:
输出端能承受后级电路的电压

网友Y:
通过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利用反馈通路和直通通路的非线性特性相互抵消,来实现线性隔离。

网友AD:
光耦驱动电流要足够大,保证它能充分导通,从而实现开关功能。

网友BU:
模块接收光信号,调节电路亮度。

网友AL:
LED亮时,晶闸管得电导通;LED灭时,晶闸管失电断开。他们一起控制电路。

网友BV:
这技术能精细调整光信号,既能改变光亮度和速度,还能识辨光特点。

网友BW:
因光敏三极管的固有非线性特性,输出电流随输入电流呈指数增长。

网友AQ:
这项技术可以精确控制光强和频率,还能分析光特性,应用广泛。

网友BX:
确保光耦工作饱和,输入电流需高于光耦的饱和电流值。

网友AP:
线性光耦操作简便,能准确传递信号并隔离,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BO:
这玩意儿擅长信号大变身,特别适合信号变化快、处理快的场合。

网友AC:
LED可能用于指示,光敏双向可控硅可能用于感应光信号控制电机启动或停止。需要查看电路图来确认。

网友AH:
电路设计要考虑光耦种类,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AO(2025-11-07):
线性光耦像透明的小管道,让光穿过传输信号,防止电路间互相干扰。

网友AM:
线性光耦像透明胶带,用光传信号,防止电路互打岔。

网友AL:
LED当指示灯,光敏元件感光调节电机速度,两者结合控制电机运行。

网友AN:
线性光耦,就像一个透明镜子,能让模拟信号从一边穿过,两边信号保持一致,不变形。

网友BY:
了解到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的区**,我更清楚在设计电路时如何选择适合的光耦了

网友BV(2026-01-29):
这个设备信号转换能力强,适用于信号变化迅速的场景。

网友AP:
选光耦时,要考虑电路需求,比如输入输出电压,隔离电压,响应时间等,以保证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BQ:
有些单片机需要额外电阻来调整供电,有些型号用运放和反馈环增宽信号范围。

网友BZ(2026-05-11):
原来光耦还有这么多讲究,一直以为光耦就是简单的电光转换器件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