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4-11-15):
MOS管开关电路是利用MOS管栅极(g)控制MOS管源极(s)和漏极(d)通断的原理构造的电路。因MOS管分为N沟道与P沟道,所以开关电路也主要分为两种。

一般情况下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所以看手册,具体分析)

MOS管是电压驱动,按理说只要栅极电压到到开启电压就能导通DS,栅极串多大电阻均能导通。但如果要求开关频率较高时,栅对地或VCC可以看做是一个电容,对于一个电容来说,串的电阻越大,栅极达到导通电压时间越长,MOS处于半导通状态时间也越长,在半导通状态内阻较大,发热也会增大,极易损坏MOS,所以高频时栅极栅极串的电阻不但要小,一般要加前置驱动电路的。

MOS管开关电路的特点

MOS管种类和结构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另一种是JFET),可以被制造成增强型或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4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所以通常提到NMOS,或者PMOS指的就是这两种。

  至于为什么不使用耗尽型的MOS管,不建议刨根问底。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下面的介绍中,也多以NMOS为主。

MOS管的三个管脚之间有寄生电容存在,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由于制造工艺限制产生的。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在设计或选择驱动电路的时候要麻烦一些,但没有办法避免,后边再详细介绍。

在MOS管原理图上可以看到,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这个叫体二极管,在驱动感性负载(如马达),这个二极管很重要。可以在MOS管关断时为感性负载的电动势提供击穿通路从而避免MOS管被击穿损坏。顺便说一句,体二极管只在单个的MOS管中存在,在集成电路芯片内部通常是没有的。

MOS管导通特性

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MOS开关管损失

不管是NMOS还是PMOS,导通后都有导通电阻存在,这样电流就会在这个电阻上消耗能量,这部分消耗的能量叫做导通损耗。选择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现在的小功率MOS管导通电阻一般在几十毫欧左右,几毫欧的也有。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MOS管驱动

跟双极性晶体管相比,一般认为使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还需要速度。

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对电容的充电需要一个电流,因为对电容充电瞬间可以把电容看成短路,所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选择/设计MOS管驱动时第一要注意的是可提供瞬间短路电流的大小。

而在进行MOSFET的选择时,因为MOSFET有两大类型:N沟道和P沟道。在功率系统中,MOSFET可被看成电气开关。当在N沟道MOSFET的栅极和源极间加上正电压时,其开关导通。导通时,电流可经开关从漏极流向源极。漏极和源极之间存在一个内阻,称为导通电阻RDS(ON)。必须清楚MOSFET的栅极是个高阻抗端,因此,总是要在栅极加上一个电压。这就是后面介绍电路图中栅极所接电阻至地。如果栅极为悬空,器件将可能因意外的干扰导致导通或关闭,导致系统产生潜在的功率损耗。当源极和栅极间的电压为零时,开关关闭,而电流停止通过器件。虽然这时器件已经关闭,但仍然有微小电流存在,这称之为漏电流,即IDSS.

第一步:选用N沟道还是P沟道

为设计选择正确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FET.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FET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FET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在低压侧开关中,应采用N沟道MOSFET,这是出于对关闭或导通器件所需电压的考虑。当MOSFET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会在这个拓扑中采用P沟道MOSFET,这也是出于对电压驱动的考虑。

         N沟道                                       P沟道

第二步:确定额定电流

第二步是选择MOSFET的额定电流。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负载在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设计人员必须确保所选的MOSFET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该参数以IRM2502管DATASHEET为参考,参数如图所示

在连续导通模式下,MOSFET处于稳态,此时电流连续通过器件。脉冲尖峰是指有大量电涌(或尖峰电流)流过器件。一旦确定了这些条件下的最大电流,只需直接选择能承受这个最大电流的器件便可。

选好额定电流后,还必须计算导通损耗。在实际情况下,MOSFET并不是理想的器件,因为在导电过程中会有电能损耗,这称之为导通损耗。MOSFET在“导通”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由器件的RDS(ON)所确定,并随温度而显着变化。器件的功率耗损可由Iload2×RDS(ON)计算,由于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因此功率耗损也会随之按比例变化。对MOSFET施加的电压VGS越高,RDS(ON)就会越小;反之RDS(ON)就会越高。对系统设计人员来说,这就是取决于系统电压而需要折中权衡的地方。对便携式设计来说,采用较低的电压比较容易(较为普遍),而对于工业设计,可采用较高的电压。注意RDS(ON)电阻会随着电流轻微上升。关于RDS(ON)电阻的各种电气参数变化可在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资料表中查到。

第三步:确定热要求

选择MOSFET的下一步是计算系统的散热要求。设计人员必须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最坏情况和真实情况。建议采用针对最坏情况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提供更大的安全余量,能确保系统不会失效。在MOSFET的资料表上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测量数据;比如封装器件的半导体结与环境之间的热阻,以及最大的结温。

IRLML2502的结温和储存温度

器件的结温(TJ)等于最大环境温度加上热阻与功率耗散的乘积(结温=最大环境温度+[热阻×功率耗散])。根据这个方程可解出系统的最大功率耗散,即按定义相等于I2×RDS(ON)。由于设计人员已确定将要通过器件的最大电流,因此可以计算出不同温度下的RDS(ON)。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简单热模型时,设计人员还必须考虑半导体结/器件外壳及外壳/环境的热容量;即要求印刷电路板和封装不会立即升温。

通常,一个PMOS管,会有寄生的二极管存在,该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源漏端反接,对于PMOS而言,比起NMOS的优势在于它的开启电压可以为0,而DS电压之间电压相差不大,而NMOS的导通条件要求VGS要大于阈值,这将导致控制电压必然大于所需的电压,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选用PMOS作为控制开关,有下面两种应用:

第一种应用,由PMOS来进行电压的选择,当V8V存在时,此时电压全部由V8V提供,将PMOS关闭,VBAT不提供电压给VSIN,而当V8V为低时,VSIN由8V供电。注意R120的接地,该电阻能将栅极电压稳定地拉低,确保PMOS的正常开启,这也是前文所描述的栅极高阻抗所带来的状态隐患。D9和D10的作用在于防止电压的倒灌。D9可以省略。这里要注意到实际上该电路的DS接反,这样由附生二极管导通导致了开关管的功能不能达到,实际应用要注意。

来看这个电路,控制信号PGC控制V4.2是否给P_GPRS供电。此电路中,源漏两端没有接反,R110与R113存在的意义在于R110控制栅极电流不至于过大,R113控制栅极的常态,将R113上拉为高,截至PMOS,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控制信号的上拉,当MCU内部管脚并没有上拉时,即输出为开漏时,并不能驱动PMOS关闭,此时,就需要外部电压给予的上拉,所以电阻R113起到了两个作用。R110可以更小,到100欧姆也可。

另外,我们再来MOS管的开关特性

静态特性

MOS管作为开关元件,同样是工作在截止或导通两种状态。由于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所以主要由栅源电压uGS决定其工作状态。

工作特性如下:

※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截止区,漏源电流iDS基本为0,输出电压uDS≈UDD,MOS管处于“断开”状态,其等效电路如下图所示。

※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导通区,漏源电流iDS=UDD/(RD+rDS)。其中,rDS为MOS管导通时的漏源电阻。输出电压UDS=UDD·rDS/(RD+rDS),如果rDS《RD,则uDS≈0V,MOS管处于“接通”状态,其等效电路如上图(c)所示。

动态特性

MOS管在导通与截止两种状态发生转换时同样存在过渡过程,但其动态特性主要取决于与电路有关的杂散电容充、放电所需的时间,而管子本身导通和截止时电荷积累和消散的时间是很小的。下图(a)和(b)分别给出了一个NMOS管组成的电路及其动态特性示意图。

NMOS管动态特性示意图

当输入电压ui由高变低,MOS管由导通状态转换为截止状态时,电源UDD通过RD向杂散电容CL充电,充电时间常数τ1=RDCL.所以,输出电压uo要通过一定延时才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当输入电压ui由低变高,MOS管由截止状态转换为导通状态时,杂散电容CL上的电荷通过rDS进行放电,其放电时间常数τ2≈rDSCL.可见,输出电压Uo也要经过一定延时才能转变成低电平。但因为rDS比RD小得多,所以,由截止到导通的转换时间比由导通到截止的转换时间要短。

由于MOS管导通时的漏源电阻rDS比晶体三极管的饱和电阻rCES要大得多,漏极外接电阻RD也比晶体管集电极电阻RC大,所以,MOS管的充、放电时间较长,使MOS管的开关速度比晶体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低。不过,在CMOS电路中,由于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都是低阻电路,因此,其充、放电过程都比较快,从而使CMOS电路有较高的开关速度。(应用于CMOS电路的MOS管开关速度比较快)

其他:

Vgs_th = Gate Threshold Voltage, 指的是當一個电压施加於G-S時, D-S开始通道形成, Spec 上的最大與最小值, 只供參考, 你必須在看一下

"Vth Vs RDSon" 曲線, 知道通道完全形成時電壓, 所謂完全形成是規格上標示如50mR , 在到達50mR時的電壓, 驱动电压只能高不能低.......

VGSmax = 指的是施加於G-S的電壓最高點

VGSop = 指的是建議操作電壓,

在你的驅動端若超過或有峰值, 你就必須用稳压管進行钳位, 超過MOSFET 會擊穿, 而杂讯問題, 通常是Layout 所引起的, 通常在MOSFET G脚有一個10K落地, 產生低阻, 再加上Ciss電容效應, 要讓MOSFET誤觸發機率不高, 至於Mosfet 關斷, 試看你的操作頻率, 通常驅動端

Low Active 不會超過1V, 而以你的Spec 最低電壓2V來看,低於2V就關斷, 不會有問題......

vishay半导体的NMOS管si2302的Id是2.1A,Is是0.6A。当这个管子用来做开关电路时,开关电流最大以Id为准还是Is ?

看你如何应用了,通常做开关应用是以Id为准

请注意 Is电流描述后面括号里面有个“二极管导通”,特殊情况,比如用mos管做电源反接保护,以及电机等感性负载驱动反向电动势存在时,需要考虑这个Is电流。

网友A(2025-01-07):
在MOS管两端并联齐纳二极管或TVS管以吸收过压尖峰。

网友B:
为MOS管提供稳定和干净的电源。
确保电源和地线的阻抗低,以减少噪声和电压波动。

网友C:
在 MOS 管栅极并联稳压管以限制栅极电压在稳压管稳压值以下,保护 MOS 管不被击穿;同时并联电阻来释放栅极电荷,防止电荷积累。

网友D:
驱动线路走线会有寄生电感,与寄生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可能产生震荡。在栅极串联适当电阻可以降低震荡。

网友E:
导通电阻会影响电路的功耗和效率,尤其是在大电流应用中,应选择导通电阻小的 MOS 管,以降低导通损耗。

网友:
导通电阻小的MOS管会减小导通损耗。

网友F:
选择N沟道或P沟道MOS管,这取决于电路的极性和开关功能。
确认MOS管的电压和电流规格(Vds, Ids, Vgs等)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G:
确保驱动电路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以完全开启和关闭MOS管。
驱动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应尽可能短,以减少开关过程中的功耗和热量。

网友H:
在栅极并联电阻和TVS二极管,以防止静电和干扰导致的误导通。

网友I:
选择的MOS管应能承受电路中的最大工作电流,以防止过载。

网友J:
MOS管驱动线路的环路面积应尽可能小,以减少外来的电磁干扰。

网友K:
选择合适的散热方式和散热器件,以确保MOS管的温度不超过额定范围,避免过热引起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L:
在主回路增加电流采样保护电路,当电流到达一定值时,通过保护电路关闭驱动电路来保护 MOS 管。

网友M:
MOS管导通时的内阻会导致能量损耗。

网友N:
考虑到MOS管在开关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合理的PCB布局和散热设计对于保持电路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O:
选择合适的栅极串联电阻,限制驱动电流,防止瞬间驱动电流过大导致损坏。
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插入电容,吸收因dvds/dt产生的栅漏电流,防止误导通。
并联TVS二极管,保护栅极免受过电压冲击

网友P:
了解MOS管的阈值电压(VTH)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MOS管是否导通。当输入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MOS管导通;反之则截止。

网友Q:
理解MOS管的导通和截止特性,确保在所有工作条件下MOS管都能可靠地开关。

网友R:
合理的电路布局:降低电路的灵敏度和噪声,减少高频信号的干扰。
抗干扰设计:合理布局和屏蔽设计,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S:
在栅极与源极之间并联一个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吸收瞬间的干扰脉冲,保护MOS管免受损坏。

网友T:
在关断的瞬间,驱动电路要提供一条阻抗尽可能低的通路,快速将MOSFET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电压放电,保证开关管能够快速关断。

网友U:
导通电阻(Rds(on))‌:选择导通电阻低的MOS管以减少导通时的功耗。
最大漏源电压(Vds(max))‌:确保MOS管的最大漏源电压高于电路中的最高电压。
最大漏极电流(Id(max))‌:MOS管的最大漏极电流应大于电路中的最大负载电流。
热特性:考虑MOS管的热特性和散热需求,必要时使用散热器。

网友V:
减小寄生电感:在MOS管的源极和地之间使用粗短的走线,以减小寄生电感。
去耦电容:在电源和地之间放置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散热设计:为MOS管提供良好的散热路径,特别是在高功率应用中。

网友W:
驱动芯片的旁路电容应尽量靠近VCC和GND引脚,以减少走线电感对电流输出的影响。

网友C:
采用齐纳二极管钳位和 RC 缓冲电路等保护措施,防止因器件开关瞬间电流的突变而产生的漏极尖峰电压损坏 MOS 管。

网友A:
对于功率型MOS管,必须设计足够的散热器,确保壳体温度不超过额定值,保证器件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

网友X:
在PCB设计中,合理布局和布线,尽量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和环路面积,以降低电磁干扰(EMI)。

网友V:
MOS管的多余输入端不应悬空,以防接收干扰而造成栅极击穿。应根据电路功能将多余输入端接到高电平、低电平或电源上。

网友Y:
高频MOS管开关电路通常需要快速而稳定的驱动信号。驱动信号的波形要满足MOS管的开关特性,并保证驱动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尽可能陡峭,减小开关过渡过程中的功耗和损耗。

网友Z:
MOS 管的额定耐压值高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一般要留有一定余量,如电源电压为 100V 时,尽量选择额定参数 150V 的管子。

网友AA:
在焊接MOS管时,应使用合适的烙铁和焊接方法,避免损坏MOS管。安装时,应确保MOS管与散热片等部件紧密接触,以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J:
在高速开关应用中,可能需要采取信号隔离措施,以减少串扰和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B: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MOS管类型,包括N沟道和P沟道,以及增强型和耗尽型。通常,增强型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P沟道MOS管在实际应用中更为常见。

网友AC:
根据 MOS 管的类型和数据手册,提供合适的驱动电压,确保其能可靠地导通和关断,注意不要超过 MOS 管的栅源极电压极限值,防止 GS 击穿。

网友AD:
在电源线上使用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AE:
根据 MOS 管的功耗和散热要求,选择合适的散热方式,如自然散热、强制风冷或散热片散热等。

网友Z:
驱动芯片的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驱动芯片的 VCC 和 GND 引脚,减小走线电感,确保芯片能正常工作并提供足够的瞬间输出电流。

网友AF:
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MOS管的栅极电压,需要提供较大的瞬间驱动电流。使用专用的MOSFET驱动芯片可以有效提供这种电流。

网友AG:
对于大功率MOS管,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可以使用散热片、风扇等散热措施,确保MOS管在工作时不会过热。

网友AH:
注意MOS管的寄生参数,如寄生电容和电感,它们会影响开关速度和可能引起振荡。

网友AI:
如果电路中有电感负载,使用续流二极管来保护MOS管免受反向电动势的影响。

网友AJ:
为了实现快速的开关动作,驱动电路应能提供足够大的瞬间驱动电流,以对 MOS 管的栅极电容进行快速充放电

网友AK:
对于高频开关应用,需要选择开关速度快的 MOS 管,以减少开关损耗,提高电路效率。

网友T:
MOS 管驱动线路的环路面积要尽可能小,以减少外来的电磁干扰。

网友J:
可能需要添加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静电保护(ESD)等保护电路,以防止MOS管损坏。

网友AL:
通过光耦或者变压器等方式实现,避免控制信号的干扰和回馈。

网友AM:
注意MOS管自身的寄生参数,如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这些参数会影响开关性能。因此,在设计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AN:
驱动电路应能提供足够大的充电电流,使MOS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迅速升高到所需值,保证开关管能快速开启,且在上升沿没有高频振荡。

网友O:
滤波:在电源输入处使用滤波器,以减少电磁干扰。
屏蔽:在必要时使用屏蔽来减少外部干扰对电路的影响。
接地:确保良好的接地实践,以减少噪声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AO:
在栅极串联适当的电阻,以降低LC振荡电路的Q值,减少振荡和发热。

网友AP:
将 MOS 管放置在有利于散热的位置,避免周围有其他发热元件影响散热;增加散热过孔,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AK:
在 MOS 管的 GS 之间并联一个 10K 的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防止静电或干扰导致 MOS 管误导通;也可再并联一个合适电压(如 18V 左右)的 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用来吸收瞬间的干扰脉冲。

网友AQ:
高频应用要求MOS管具有快速的开关速度和低的开关损耗。选择时需考虑其开关电容、开关速度以及耗散功率等参数。

网友AB:
在MOS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以及电源和地之间添加适当容值的去耦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R:
使用专用的MOSFET驱动芯片,如TC4420,以提供足够的瞬间电流,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AS:
MOS管在导通和截止切换过程中会有开关损耗,高频应用中这部分损耗尤为显著。

网友AT:
在高速开关应用中,可能需要信号隔离措施来降低串扰并改善信号完整性。

网友AU(2025-02-06):
它通过光耦合器或变压器实现,以避免控制信号的干扰和反馈。

网友AV:
Mos晶体管在导通和关断开关过程中会有开关损耗,这种损耗在高频应用中尤为显著。

网友AW:
根据mos管的功耗和冷却要求,选择合适的冷却方式,如自然冷却、强制风冷或热沉冷却。

网友AX:
驱动线路走线将具有寄生电感,它与寄生电容一起形成lc振荡电路,可能会引起振荡。在栅极中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可以减少振荡。

网友AY:
Mos晶体管在开关的开启和关闭过程中会经历开关损耗,这在高频应用中尤为明显。

网友AZ:
MOS管开关电路利用MOS管的导通与截止特性进行开关控制,适用于各种电子设备。其工作原理简单,响应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BA(2025-03-14):
为了让mos管驱动线路的运作更稳定,我们应该尽量缩小环路的面积,这样外面的电磁干扰就不容易影响到它了。

网友BB:
看功耗大小,小功耗自然散,大功耗散热片。

网友BC(2025-04-30):
大功率MOS管怕热,得装散热片或风扇,别让温度太高

网友BD:
电感负载断电时,电感产生反向电压,续流二极管导通,吸收这股电压,保护MOS管不被反向电压击穿。

网友BE:
把MOS管放散热好的地方,多打散热孔

网友BF:
高速MOS管适合高频开关,降低损耗,提升效率。

网友BG:
功率型MOS管散热关键,散热器要足够大,别让温度超标,设备才能稳稳当当跑。

网友BH:
小电阻意味着更少的能量损失在导通时。

网友BI:
散热方式有风冷、水冷等,散热器件可用散热片、风扇。散热片面积要足够大,风扇流量要匹配。

网友BJ:
主回路加电流采样,电流超标自动断开驱动,保护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