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按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4-11-19):
本次项目上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利用AO3401 PMOS设计一个开关电路,实现一款设备的开关控制。被控设备12V供电,供电电流小于3A即可。且为了提高响应速度,使流过该设备的电流尽可能的大。该设备内阻大约为6ohm。

AO3401产品参数

其他参数

芯片内部等效电路

引脚顺序

设计电路

设计并调试好的电路如下图所示,由于供电电压和驱动电压均可以使用12V,所以采用了如下较为简单的方案。

如图所示,Q9 AO3401的栅极(G)通过100k电阻上拉到12V,源级(S)直接连接至12V电源侧,漏极(D)连接到被控设备,被控设备两端并联二极管,用于关断设备后,释放被控设备上的能量。在默认情况下,Q9 A03401的栅极被拉到12V,此时Vgs=0,PMOS处于截止状态,被控设备关断。

   为了实现对PMOS的控制,后边增加了一级PNP构成的电路,当Control_Signal为高电平时,此时Q10 NPN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使得Q9的栅极拉到GND,此时Q9 AO3401 VGS之间的电压为-12V,Q9处于导通状态。反之当Control_Signal为低电平时,Q10 NPN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此时Q9的栅极重新被R45拉高到12V电源上,Q9恢复截止状态。

控制逻辑如下

通过以上分析,使用该电路,便利用PMOS实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负载开关功能。

补充:Control_Signal可以有轻触开关控制 输入到定时开关IC, 输出高低电平控制PMOS(更好) 或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