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OSFET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4-11-21):
下图就是 PMOS 和 NMOS 的简单使用方法。D1 是指示灯,NMOS 的 G 连接单片机 IO,PMOS 的 D 输出 24V 电压,D2 是消耗继电器反电动势
PMOS 和 NMOS 不一样,在远超单片机电压下控制 PMOS 必须依靠一个 NMOS,不能用单片机的 IO 直接代替这里的 NMOS 作控制,不然高压会直接击穿单片机

也许可以这么理解:PMOS 用于发送正电压,NMOS 用于接收正电压
从电源正极向负极走,PMOS 电路的负载应在 PMOS 的后面,NMOS 电路的负载应在 NMOS 的前面
PMOS 主电流路径是 S 流向 D,NMOS 主电流路径是 D 流向 S
PMOS 和 NMOS 的 D 都接负载,但 PMOS 的 S 接电源正极,而 NMOS 的 S 接电源的负极

参数说明:

Vds 就是常说的耐压,就是电源的电压不能超过 Vds
PMOS SI2309 和 NMOS 2N7002 的 Vgs 耐压都是正负 20V,也就是 G 极的绝缘层耐压只有 20V,需要注意 G 极不能超 Vgs (max/最大/击穿)电压
Vgs 导通电压一般不会太高,一般接近完全导通时的电压的绝对值是 4V 左右,3.3V 也行
温度会影响导通后的阻值,一般 125 摄氏度时的其阻值会达到 25 摄氏度下的三倍左右,电流越大温升也越厉害

控制电路
  • NMOS:
    Vgs 导通电压是正的,看 G 比 S 电压高多少会导通。S 接了电源地,也可以说是看 G 比电源地的电压 高 多少会导通

  • PMOS:
    Vgs 导通电压是负的,看 G 比 S 电压低多少会导通。S 接了电源正,也可以说是看 G 比电源正的电压 低 多少会导通
    就拿上面那个图来说:
    如果 NMOS 不开启,这时相当于 PMOS 的 G 串联 R2 后接了 24V,由于 S 也接了 24V,G - S = 0V,所以 PMOS 也不开启
    如果 NMOS 开启,R2 R3 各分压一半,也就是 12V,所以 G 对地也是 12V,G - S = -12V,PMOS 也开启了,并且因为电阻分压,Vgs 也没有超过最大值,不会击穿

网友A:
驱动电路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来迅速充电和放电MOSFET的栅极电容,以便快速开关MOSFET。驱动电流不足会导致开关速度慢,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B:
如果需要电气隔离,可以使用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来隔离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保护敏感的控制电路免受高电压冲击。

网友C:
过压过流保护,栅极钳位,避免栅极电压过高损害MOSFET,使用齐纳二极管或TVS管钳位,过流保护避免大电流损害

网友D:
MOSFET内部存在寄生电容,包括栅源电容、栅漏电容等。这些寄生电容会影响MOSFET的开关速度,因此在设计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电容的影响。

网友E:
注意MOSFET内部的体二极管方向,避免反偏。

网友F:
栅极电阻可以限制栅极电流,防止栅极上出现振铃现象。然而,栅极电阻的阻值选择需要权衡开关速度和功耗。阻值过大可能导致开关速度变慢,阻值过小则可能增加功耗。

网友G: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安全起见,驱动电路与主电路之间需要进行电气隔离。

网友H:
在驱动电路的电源线上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电压波动,确保驱动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I:
在MOSFET导通期间,驱动电路需要保证栅源极间电压保持稳定,以确保MOSFET的可靠导通。

网友J:
驱动芯片旁路电容(去耦电容)靠近VCC和GND脚,减少走线电感,保证瞬态输出电流,避免电压尖峰谷值,保持输出稳定

网友K:
根据MOSFET的数据手册选择合适的门极电阻值

网友A:
驱动电路应能满足应用所需的开关频率和响应速度。对于高频应用,特别需要注意驱动电路的寄生参数和布局优化。

网友L:
尽量减少源极和漏极的引线电感,以减少开关瞬间的电压尖峰。

网友M:
设计电路时考虑故障保护机制,如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

网友N:
在选择电源IC时,需要查看其最大驱动峰值电流,以确保其能满足MOSFET的驱动需求。

网友O:
如差分驱动、电流模式驱动等,可以提高驱动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

网友P:
在MOSFET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可以帮助限制栅极电流,防止过高的di/dt导致的电压尖峰,同时也有助于减少LC振荡。

网友Q:
MOSFET 管分为增强型和耗尽型,对于增强型 MOSFET,栅极 - 源极(VGS)电压必须超过开启电压(Vth)才能使 MOSFET 导通。不同型号的 MOSFET 开启电压不同,一般在 2 - 4V 左右。在设计驱动电路时,要确保提供的驱动电压足够高,以保证 MOSFET 完全导通。例如,对于一个 Vth 为 3V 的 MOSFET,驱动电压最好能达到 4 - 5V 或更高,这样可以使 MOSFET 处于低电阻导通状态,减少导通损耗。

网友R:
在关断过程中,需要防止因栅极放电电流过大而损坏驱动电路或MOSFET本身。

网友S: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用栅极电压的变化控制漏极电流的变化。与三极管相比,MOS管的输入阻抗更高,更适合用于高速开关电路。

网友G:
考虑到MOSFET在开关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应确保良好的散热设计,如使用散热片或适当的冷却系统。

网友O:
可以在栅极和源极之间连接一个小的陶瓷电容(通常为几纳法到几十纳法),这个电容称为栅极 - 源极电容(Cgs),它可以滤除高频干扰信号,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 VGS 电压。另外,驱动电路的布线要尽量短而粗,减少线路电感,并且要远离高干扰源,如变压器、电感等。

网友T:
如电压驱动软开关、电流驱动软开关等,可以降低MOSFET的开关损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网友U:
MOSFET是电压控制型器件,需要足够的栅极电压(Vgs)以开启,但同时考虑栅极驱动电路应能提供足够的瞬态电流以快速充放栅极电容

网友V:
电源IC或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与MOSFET的需求相匹配。如果驱动能力不足,可以使用图腾柱电路或其他增强驱动能力的电路。

网友P:
极驱动电压应足够高,以确保MOSFET能够完全导通(对于N沟道MOSFET,通常需要高于源极电压几伏)。

网友W:
MOS驱动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X:
在驱动大功率负载时,如继电器、电磁阀等,由于这些负载需要较大的电流,而单片机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有限,因此通常采用三极管进行驱动。

网友Y:
在高功率应用中,MOSFET 管在导通时会通过较大的电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主要是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例如,在一个电机驱动电路中,MOSFET 管通过的电流可能达到几十安培,此时功率损耗会比较大。

网友Z:
栅极和源极之间可能需要添加一个小电容来滤除噪声。

网友AA:
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应与MOSFET的栅极电压兼容。

网友T:
有时需要在驱动电路中加入隔离措施,特别是当涉及到安全隔离时,可以使用变压器驱动等方法。

网友AB:
设计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和反向电压保护等措施,以防止MOSFET因异常情况而损坏。

网友R:
MOSFET 的栅极输入阻抗很高,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干扰。因此,在驱动电路中,要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

网友AC:
MOSFET的栅极与源极间存在寄生电容,大的电容可能导致上升时间慢,增加驱动器的响应时间,设计时需考虑电容充放电速度和环路的快慢

网友AD:
由于MOSFET栅极高输入阻抗的特点,栅极容易受到静电或干扰导致误导通。可以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例如10K欧姆)来降低输入阻抗。此外,可以并联一个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来保护栅极免受瞬间高压击穿。

网友AE:
对于高侧驱动,可能需要设计自举电路来为MOSFET提供正向栅极驱动电压。

网友Q:
MOS管常用于驱动功率较大的负载,如电机、LED阵列等。

网友AF:
Mos管常用于驱动大功率负载,如电机、LED阵列等。

网友AG:
在设计MOS管驱动电路时,需要考虑栅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驱动电压的稳定性以及过流保护等因素。

网友AH:
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可以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例如,当单片机GPIO引脚输出高电平时,基极导通,从而在集电极产生更大的电流,驱动负载如继电器、电机等。

网友AI:
三极管还可以作为开关使用,通过控制基极电压来控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通断。

网友AJ:
当 MOSFET 管在开关过程中,由于米勒电容(Cgd)的存在,会出现米勒效应。米勒效应会导致栅极驱动电流的变化,延长开关时间,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AK:
MOSFET开通瞬时,驱动电路需要提供足够大的充电电流,使MOSFET栅源极间电压迅速上升到所需值,保证MOSFET能快速开通且不存在上升沿的高频振荡。

网友U:
在开关导通期间,驱动电路应能保持MOSFET栅源极间电压的稳定,确保可靠的导通。

网友C:
驱动电路应尽量简化,减少损耗。同时,驱动电路的结构应可靠,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网友L:
MOSFET虽然主要是电压驱动,但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在开关瞬间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驱动电路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来快速充放电,以实现快速开关。

网友AL:
在MOSFET关断瞬间,驱动电路需要提供一条低阻抗通路,以便快速将栅源极间电容电压放电,保证MOSFET能快速关断

网友M:
在需要驱动多个负载或对驱动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如点阵LED屏、流水灯等,通常会使用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AM:
为了减轻米勒效应的影响,可以采用一些方法。例如,在栅极和源极之间增加一个缓冲电阻(通常为几欧姆到几十欧姆),或者采用有源米勒钳位电路等技术来降低米勒电容的影响,提高 MOSFET 管的开关性能。

网友AC:
优化布线,减少寄生电感,使用适当的吸收电路

网友AN:
对于某些MOSFET,可能需要在关断时提供负电压,以确保彻底关断,减少漏电流。

网友AO:
使用稳定的电源,增加电源滤波,优化驱动电路设计

网友B:
关断瞬间,驱动电路应能提供一个低阻抗的通路,以便快速泄放栅源极间的电容电压,从而实现快速关断。这可以通过在驱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阻和一个快恢复二极管来实现。

网友AP:
通常使用增强型MOSFET。

网友AQ:
驱动电路应包含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等,以防止MOSFET在异常情况下损坏。

网友F:
专用驱动芯片将多个驱动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减少了外部元件的数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Q:
减小环路面积,减少电感,避免环路中感应电压(Ldi/dt)对栅极电压造成干扰,可能的振荡,影响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AR:
在高频应用中,开关损耗可能成为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AS:
通过合理设计MOSFET管驱动电路,可以确保MOSFET管在各种应用中稳定、高效地工作。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应用场景,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优化电路性能。

网友AC:
驱动电路的损耗应尽量小,以提高整体电路的效率。

网友C:
驱动电路的结构应尽可能简单可靠,以减少故障点和维修难度。

网友AT:
大功率应用中,MOSFET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因此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如使用散热片、风扇等散热措施。

网友AU:
注意驱动电压不能超过 MOSFET 的最大额定栅极 - 源极电压(VGS (max)),否则可能会损坏 MOSFET 管。这个最大值一般在 ±20V 到 ±30V 之间,具体数值因型号而异。

网友AV:
MOSFET的最大电流和功率额定值大于电路中的最大负载电流和功率。

网友AD:
在PCB布局时,应尽量减少驱动电路的走线长度,以减小寄生电感,特别是栅极驱动信号线。此外,应确保电流环路尽可能小,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W(2025-01-02):
在需要驱动多个负载或者对驱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点阵LED屏、行车灯等。通常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AX:
将源极和漏极的引线电感降至最低,以降低开关瞬间的电压尖峰。

网友AY:
对于某些mosfets,关断时可能需要提供负电压,以确保完全关断并降低漏电流。

网友AZ:
在某些应用中,出于安全原因,驱动电路和主电路之间需要电绝缘。

网友BA:
MOSFET管驱动电路使用专用驱动芯片或放大器放大控制信号,以高效驱动MOSFET开关管,控制电流与电压。设计时要考虑开关速度、功率匹配及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