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用来指定输出的小数位数,实现任意长度的FFT

楼主(2024-11-12):
#if 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mplex.h>
#include <fftw3.h>
#include <math.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ostream>
#include<iomanip>
using namespace std;
static void swap(double *v1, double *v2)
{
    double tmp = *v1;
    *v1 = *v2;
    *v2 = tmp;
}

void fftshift(double *data, int count)
{
    int k = 0;
    int c = (int)floor((float)count / 2);
    // For odd and for even numbers of element.We are useing different algorithm Here.
    if (count % 2 == 0)//This is for Even Count
    {
        for (k = 0; k < c; k++)
            swap(&data[k], &data[k + c]);
    }
    else // This is for Odd Count
    {
        double tmp = data[0];
        for (k = 0; k < c; k++)
        {
            data[k] = data[c + k + 1];
            data[c + k + 1] = data[k + 1];
        }
        data[c] = tmp;
    }
}

void ifftshift(double *data, int count) //This is used for Circular shift of Complex values.
{
    int k = 0;
    int c = (int)floor((float)count / 2);
    if (count % 2 == 0)
    {
        for (k = 0; k < c; k++)
            swap(&data[k], &data[k + c]);
    }
    else
    {
        double tmp = data[count - 1];
        for (k = c - 1; k >= 0; k--)
        {
            data[c + k + 1] = data[k];
            data[k] = data[c + k];
        }
        data[c] = tmp;
    }
}
void main()
{
    //static
    double  *aa; int count; double Fs = 100e6;
    aa = (double *)malloc(sizeof(double) * 3997);
    for (int i = 0; i < 3997; i++)
        aa[i] = i + 1 - (3997.0) / 2  ;
    fftshift(aa, 3997);
    for (int i = 0; i < 3997; i++)
        aa[i] = aa[i] / 3997.0*Fs;
    cout << setiosflags(ios::fixed) << setprecision(15) << aa[0] << endl;
    return;
}
#endif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在单片机里吗

网友B:
main 函数返回值不匹配

main 函数应该返回 int 类型,而不是 void。
改进:
cpp

int main() {

网友B:
内存分配后未释放

动态分配的内存 aa 未释放,可能导致内存泄漏。
改进:在使用完后加上 free(aa)。
cpp

free(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