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O口滤波处理

楼主(2024-11-13):
一、简介

        在PCBA上有一些过大电流的地方,如果有I/O电平操作,这时就容易受干扰,可能会偶发出现一个毛刺,影响功能,为了设备稳定运行,通常会采用I/O口滤波处理,把偶发的毛刺给过滤掉。

二、I/O电平滤波算法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enum IoLevel_e
{
        PS_IO_LEVEL_HIGH,
        PS_IO_LEVEL_LOW,

        PS_IO_LEVEL_NUM
}g_emIoLevel;

g_emIoLevel g_emLedLevel = PS_IO_LEVEL_NUM;

//I/O电平滤波处理
g_emIoLevel PS_GetIoElecLevel(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uint16_t u16FiltNum)
{
        static g_emIoLevel semRetVal = PS_IO_LEVEL_NUM;
        static uint16_t s_u16HighLevelCnt = 0;
        static uint16_t s_u16LowLevelCnt = 0;

        if(HAL_GPIO_ReadPin(GPIOx,GPIO_Pin) == GPIO_PIN_SET)
        {
                s_u16HighLevelCnt++;
                if(s_u16HighLevelCnt > u16FiltNum)
                {
                        s_u16HighLevelCnt = 0;
                        semRetVal = PS_IO_LEVEL_HIGH;
                }

                s_u16LowLevelCnt = 0;
        }
        else
        {
                s_u16LowLevelCnt++;
                if(s_u16LowLevelCnt > u16FiltNum)
                {
                        semRetVal = PS_IO_LEVEL_LOW;
                }

                s_u16HighLevelCnt = 0;
        }

        return semRetVal;
}

/***********************函数调用****************************/
g_emLedLevel = PS_GetIoElecLevel(GPIOA, GPIO_PIN_0, 500);
if(g_emLedLevel == PS_IO_LEVEL_HIGH)
{
    HAL_GPIO_WritePin(LED4_GPIO_PORT, LED4_PIN, GPIO_PIN_SET);
}
else if(g_emLedLevel == PS_IO_LEVEL_LOW)
{
        HAL_GPIO_WritePin(LED4_GPIO_PORT, LED4_PIN, GPIO_PIN_RESET);
}

网友A:
这个方法真的有作用吗

网友B:
如果只是高低电平,用硬件滤波更好吧,低速就用104,中速103,高速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