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读IO口的滤波算法

楼主(2024-11-15):
代码如下:

    void filtInDat(unsigned char now, InBufInf *pInBuf, unsigned char *pRslt)
      {
        int i;
        unsigned char tmp1;
        unsigned char tmp2;
        unsigned char tmp3;

        tmp1 = tmp2 = now;                                     //
        for (i = 0; i < pInBuf->siz; i++) {                   // size=3
                tmp1 &= pInBuf->pBuf[i];            // AND, get mininum value(include least "1")
                tmp2 |= pInBuf->pBuf[i];             // OR, get maximun value(include most "1")
        }
        tmp3 = tmp1;                                // save result

        tmp1 = ~tmp1;
        tmp1 &= tmp2;                                          // get the difference(where "1" in maximun value and "0" in mininum value)

        tmp1 &= *pRslt;                                        // compare the difference with *pRslt
        *pRslt = tmp1 | tmp3;                                // get the new result

        /*-----------------------------------------------------
         update input buffer
        -----------------------------------------------------*/
        pInBuf->pBuf[pInBuf->idx] = now;        //
        if (++pInBuf->idx >= pInBuf->siz) pInBuf->idx = 0;
      }

InBufInf是一个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pBuf;        //
        int siz;                                //
        int idx;                                //
   } InBufInf;

      上面的代码不知大家理解了没有,实际上就是对相隔一定时间(如20ms)连续读取的三次IO的值进行处理,如果三次结果都一致,那么通过temp3直接改变结果(*pRslt ),如果三次结果不一样,那么取得三者的差异并与之前的结果进行比较,与之不同的就舍去(通过temp1实现)。我这样描述可能不好理解,大家列举几个值验证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这有点复杂了.
我一般用移位寄存器方式:
temp=(temp<<1) | pin;
if((temp &7)==7)rslt=1;
if((temp &7)==0)rslt=0;

网友B:
IO也需要滤波了 ?

网友C:
这个是干嘛的啊》?

网友C:
读取io电平还能有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