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开根号算法

楼主(2024-11-19):
1.原理
因为排版的原因,用pow(X,Y)表示X的Y次幂,用B[0],B[1],...,B[m-1]表示一个序列,其中[x]为下标。

假设:
   B[x],b[x]都是二进制序列,取值0或1。
   M = B[m-1]*pow(2,m-1) + B[m-2]*pow(2,m-2) + ... + B[1]*pow(2,1) + B[0]*pow(2,0)
   N = b[n-1]*pow(2,n-1) + b[n-2]*pow(2,n-2) + ... + b[1]*pow(2,1) + n[0]*pow(2,0)
   pow(N,2) = M

   (1) N的最高位b[n-1]可以根据M的最高位B[m-1]直接求得。
   设 m 已知,因为 pow(2, m-1) <= M <= pow(2, m),所以 pow(2, (m-1)/2) <= N <= pow(2, m/2)
   如果 m 是奇数,设m=2*k+1,
   那么 pow(2,k) <= N < pow(2, 1/2+k) < pow(2, k+1),
   n-1=k, n=k+1=(m+1)/2
   如果 m 是偶数,设m=2k,
   那么 pow(2,k) > N >= pow(2, k-1/2) > pow(2, k-1),
   n-1=k-1,n=k=m/2
   所以b[n-1]完全由B[m-1]决定。
   余数 M[1] = M - b[n-1]*pow(2, 2*n-2)

   (2) N的次高位b[n-2]可以采用试探法来确定。
   因为b[n-1]=1,假设b[n-2]=1,则 pow(b[n-1]*pow(2,n-1) + b[n-1]*pow(2,n-2), 2) = b[n-1]*pow(2,2*n-2) + (b[n-1]*pow(2,2*n-2) + b[n-2]*pow(2,2*n-4)),
   然后比较余数M[1]是否大于等于 (pow(2,2)*b[n-1] + b[n-2]) * pow(2,2*n-4)。这种比较只须根据B[m-1]、B[m-2]、...、B[2*n-4]便可做出判断,其余低位不做比较。
   若 M[1] >= (pow(2,2)*b[n-1] + b[n-2]) * pow(2,2*n-4), 则假设有效,b[n-2] = 1;
   余数 M[2] = M[1] - pow(pow(2,n-1)*b[n-1] + pow(2,n-2)*b[n-2], 2) = M[1] - (pow(2,2)+1)*pow(2,2*n-4);
   若 M[1] < (pow(2,2)*b[n-1] + b[n-2]) * pow(2,2*n-4), 则假设无效,b[n-2] = 0;余数 M[2] = M[1]。

   (3) 同理,可以从高位到低位逐位求出M的平方根N的各位。

使用这种算法计算32位数的平方根时最多只须比较16次,而且每次比较时不必把M的各位逐一比较,尤其是开始时比较的位数很少,所以消耗的时间远低于牛顿迭代法。

3. 实现代码
这里给出实现32位无符号整数开方得到16位无符号整数的C语言代码。

/****************************************/
/*Function: 开根号处理                  */
/*入口参数:被开方数,长整型            */
/*出口参数:开方结果,整型              */
/****************************************/
unsigned int sqrt_16(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 ttp;   // 结果、循环计数
    if (M == 0)               // 被开方数,开方结果也为0
        return 0;

    N = 0;

    tmp = (M >> 30);          // 获取最高位:B[m-1]
    M <<= 2;
    if (tmp > 1)              // 最高位为1
    {
        N ++;                 // 结果当前位为1,否则为默认的0
        tmp -= N;
    }

    for (i=15; i>0; i--)      // 求剩余的15位
    {
        N <<= 1;              // 左移一位

        tmp <<= 2;
        tmp += (M >> 30);     // 假设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假设成立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网友A:
这个算法是什么思路。

网友A:
逼近,二分法?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要说一下原理呀

网友C(2025-01-07):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C标准库中的sqrt函数,它是经过优化的,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已经足够高效。

网友D:
C标准库提供了sqrt函数,它通常经过高度优化,能够利用底层硬件指令(如浮点运算单元中的平方根指令)来高效计算平方根。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使用sqrt函数是最佳选择。

网友E:
很多编译器都提供了高度优化的数学库函数,如sqrt函数。这些函数通常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并且经过了优化,可以利用CPU的特殊指令(如x86架构下的FSQRT指令)来加速计算。虽然这不是自己实现的算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函数来提高效率。

网友F:
不要过度追求精度,因为这会增加计算量。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精度。

网友G:
#include <math.h>
double a = 2.0;
double result = sqrt(a);

网友H:
牛顿迭代法是一种更快收敛到结果的方法,它通过迭代逼近平方根。

楼主:
在迭代过程中,尽量使用乘法代替除法,因为乘法通常比除法更快。

网友I:
单片机上也可以用吗

网友J:
#include <stdio.h>

double sqrt_newton(double N) {
    double x = N / 2.0;  // 初始猜测值
    double epsilon = 1e-7;  // 精度
    double x_next;

    do {
        x_next = 0.5 * (x + N / x);
        if (fabs(x_next - x) < epsilon) break;
        x = x_next;
    } while (1);

    return x_next;
}

int main() {
    double number = 25.0;
    double result = sqrt_newton(number);
    printf("The square root of %.2f is %.7f\n", number, result);
    return 0;
}

网友K:
double sqrt_newton(double number) {
    double guess = number / 2.0;
    double epsilon = 0.00001; // 定义精度
    while (abs(guess * guess - number) > epsilon) {
        guess = (guess + number / guess) / 2.0;
    }
    return guess;
}

网友L:
double sqrt_newton(double num, double guess) {
    double epsilon = 0.00001; // 精度阈值
    while (fabs(guess * guess - num) > epsilon && guess > 0) {
        guess = (guess + num / guess) / 2;
    }
    return guess;
}

网友M:
如果你需要自己实现开根号算法,二分查找法是一个简单且相对高效的方法。

网友N:
对于某些应用,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误差,此时可以使用近似算法来提高计算速度。例如,可以使用多项式逼近或者其他数学技巧来快速估计平方根。

网友O: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TABLE_SIZE 10000
double sqrt_table[TABLE_SIZE];

void initialize_sqrt_table() {
    for (int i = 0; i < TABLE_SIZE; i++) {
        sqrt_table[i] = sqrt(i);
    }
}

double sqrt_lookup(int number) {
    if (number < 0 || number >= TABLE_SIZE) {
        return -1.0; // 处理超出范围的情况
    }
    return sqrt_table[number];
}

int main() {
    initialize_sqrt_table();
    int number = 25;
    double result = sqrt_lookup(number);
    printf("The square root of %d is %.2f\n", number, result);
    return 0;
}

网友P:
快速逆平方根算法最初在《雷神之锤III竞技场》的源代码中被发现,它使用了一些数学技巧和查找表来快速计算1/sqrt(x)。

网友Q:
对于固定范围内的数值,可以预先计算并存储平方根值,通过查表来获取结果。这种方法适用于需要频繁计算平方根且数值范围有限的场景。

网友R:
#include <stdio.h>

int sqrt_binary_search(int N) {
    int low = 0, high = N, mid;
    while (low <= high) {
        mid = low + (high - low) / 2;
        if (mid * mid == N) return mid;
        if (mid * mid < N) {
            low = mid + 1;
        } else {
            high = mid - 1;
        }
    }
    return high;  // 返回小于等于平方根的最大整数
}

int main() {
    int number = 25;
    int result = sqrt_binary_search(number);
    printf("The integer square root of %d is %d\n", number, result);
    return 0;
}

网友S:
现代处理器通常包含专门的浮点运算单元(FPU),这些单元能够高效地执行平方根等复杂数**算。确保编译器和代码设置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硬件特性。

网友:
double myApproxSqrt(double a) {
    int n = (int)sqrt(a);  // 先得到最接近的整数
    double x = (a - n * n) / (n * n);
    double result = n * (1 + x / 2 - x * x / 8 + x * x * x / 16);
    return result;
}

网友T:
如果是对一组固定的数频繁求开根号,可以预先计算这些数的平方根并存储在一个查找表中。在实际运行时,直接从表中获取结果,避免重复计算。不过这种方法需要占用一定的存储空间来存放查找表。

网友U:
一般场景使用DSP-LIB就可以了啊

网友V:
如果您需要实现自己的平方根算法,二分搜索法方法是一种简单且相对高效的方法。

网友W:
原理是什么?我需要解释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