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数组应用注意问题

楼主(2024-11-23):
  • 用scanf函数向字符型数组输入数据char a[20];
    • scanf("%s",&a); 错误
    • scanf(%s",a); 正确
  • 用scanf函数向数值型数组输入数据int a[20];
    • scanf("%d",a); 错误
    • scanf(%d",&a); 正确
  • 引用数组元素要用[]
    • int i, a(10);for (i=0;i<10;i++) scanf(%d",&a(i)); 错误
    • int i, a(10); for (i=0;i<10;i++) scanf(%d",&a));  正确
  • 数组元素可使用的最大下标
    • int i,a[10]={1}; for(i=1;i<=10;i++) printf(%d",a); 错误
    • int i,a[10]={1}; for(i=1;i<=9;i++) printf(%d",a); 或者 for(i=1;i<10;i++) printf(%d",a); 正确
  • 二维数据或多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 int a[4,5]; a[1+2,2+2]=5; 错误
    • int[10]; 正确
  • 误以为数组名代表数组全部元素
    • int a[4]={1,3,5,7},b[4];  b=a; char str[4];  str="computer"; 错误
  • 混淆字符字符串的表示形式
    • char sex;  sex="M"; 错误
    • char sex;  sex= ' M '; 正确

网友A:
在学习的阶段用到的很多次数,后来做单片机用到的多的就是用于串口打印了。

网友A:
后来做了屏幕显示,就用到了一个sprintf()打印到字符串。

网友B:
数据初始化、内存管理、边界问题、类型安全、并发访问、性能优化、错误处理、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C:
动态分配的数组需要在不再使用时手动释放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D:
终确保数组索引在有效范围内,避免访问非法内存区域,这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E:
未初始化的数组可能包含垃圾值,这可能导致未定义的行为。始终确保数组在使用前被正确初始化

网友F:
确保数组的元素类型与存储的数据类型匹配,避免类型转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