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24-11-23):
电机电流小于1A用8050和8550搭H桥是最便宜的方案,电路也非常简单,

向左转 | 向右转

电流小于3A可以使用l298N ,电流小于43A可以使用BTS7960

向左转 | 向右转

,这三种方案元件价格是由低到高的,具体哪个你自己考虑,调速都是使用PWM,

还有就是可以使用MOS管搭H桥也可

向左转 | 向右转

网友A:
H 桥电路通过四个晶体管实现电机的正反转,简单、成本极低。

网友A:
8050 和 8550 每颗价格极低,适合成本敏感的场景。

网友B:
貌似还真是,用这几个搭建应该成本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