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4-11-21):
一键开关机电路 方案一、

先上一个低功耗的一键开关机电路,这个电路的特点在于关机时所有三极管全部截止几乎不耗电。

原理很简单:

       利用Q10的输出与输入状态相反(非门)特性和电容的电流积累特性。刚上电时Q6和Q10的发射结均被10K电阻短路所以Q6和Q10均截止,此时实测电路耗电流仅为0.1uA,L_out输出高,H_out输出低。此时C3通过R22缓慢充电最终等于VCC电压,当按下S3后C3通过R26给Q10基极放电,Q10迅速饱和,Q6也因此饱和,H_out变为高电平,当C3放电到Q10be结压降0.7V左右时C3不再放电,此时若按键弹开C3将进一步放电到Q10的饱和压降0.3V左右,当再次按下S3,Q10即截止。
       这个电路可以完美解决按键抖动和长按按键跳档的问题,开关状态翻转只发生在按键接触的瞬间,之后即便按键存在抖动或长按按键的情况开关状态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R22的电阻很大(相对R23,R26,R25)当C3电容的电压稳定后,R22远不足以改变Q10的开关状态,R22要能改变Q10的状态必须要等S3弹开后C3将流过R22的小电流累积存储,之后再通过S3的瞬间接触快速大电流释放从而改变Q10的状态。

非低功耗的三极管一键开关机电路:

       这个电路的原型来自互联网,参数有调整,原理和第一个低功耗电路相似在此不再赘述。以上两个电路都深入了解之后再看本帖的主题一键三档电路:

       这个电路实际就是本帖前两个电路的融合,可以实现低功耗待机和1档、2档、关机等3个档位。上电之初由于Q1,Q4,Q5的be结都并联了电阻,因此所有三极管都截止电路低功耗待机,C3开始充电到VCC电压。当按下S1后,Q5饱和,同时Q1也因此饱和,L_out1输出低电平Q4截止—>Q3截止、Q2饱和,C3放电为0.3V(Q5的饱和压降)左右。再次按下S1,Q5截止L_out1输出高电平—>Q2截止,Q4饱和L_out2输出低电平,由于R4和C1的延时作用Q3会延迟饱和,可以保证Q2完全截止后Q3基极才会为低电平,因此Q2,Q3都不会饱和。当再次按下S1,Q5由截止变为饱和L_out1再次输出低电平—>Q2饱和(同时Q4截止),Q3饱和延迟—>Q1截止,电路进入待机状态。

方案二、

其中用到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分析如下:

电路工作流程如下:

A、 Key按下瞬间,Q2、Q1导通,7805输入电压在8.9V左右,7805工作,输出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

B、单片机工作后,将最先进行IO口初始化,IO1设为输入状态,启用内部上拉;IO2设为输出状态,输出高电平。这时Q2、Q3导通,LED1发光,7805能够正常工作,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

C、当Key再次按下时,检测IO1电平为低,单片机可以通过使IO2输出低电平,Q2、Q3不导通,此时7805输入电压几乎为0,单片机不工作,系统关闭。

方案三、

电路如图

原理很简单,Q1,Q2组成双稳态电路。由于C1的作用,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Q2截止,如果没按下按键,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Q3为P沟道增强型MOS管,因为Q2截止,Q3也截止,系统得不到电源。

  此时Q1的集电极为低电平0.3V左右,C1上的电压也为0.3V左右,当按下按键S1后,Q1基极被C1拉到0.3V,迅速截止。Q2开始导通,电路的状态发生翻转,Q2导通以后将Q3的门极拉到低电位,Q3导通,电源通过Q3给系统供电。

  Q2导通后,C1通过R1,R4充电,电压上升到1V左右,此时再次按下按键,C1的电压加到Q1基极,Q1导通,Q1集电极为低电平,通过R3强迫Q2截止,Q3也截止,系统关机。整个开关机的过程就是这样。

如果要求这个电路的静态功耗低,可以全部采用MOS管,成本要高点,电路如下图,原理都是一样的,双稳态电路,就不分析了。

方案四、

电路图

单键实现单片机开关机

1,控制流程,按下按键,Q1导通.单片机通电复位,进入工作.
2,检测 K-IN 是否低电平,否 不处理.是 单片机输出 K-OUT 为高电平,Q2导通,相当于按键长按.LED指示灯亮. 3,放开按键,K-IN 经过上拉电阻,为高电平.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
4,在工作期间,按键按下,K-IN 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长按1秒,K-OUT 输出低电平,Q2截止.LED指示灯熄灭.放开按键,Q1截止,单片机断电.
5,通过软件处理,可以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单片机用PIC16F84A,通过简单的程序演示,证实此电路的可行性。
这电路如果这样用,是体现不出它的优点,用到开关电源控制,控制光耦.可以做到完全关断电原,实现零功耗待机.有些打印机上就是用这种电路.

方案四:下面是用CD4013 构建的电路

CD4013电路关断时已经把后面电路切断了,而4013本身的电源不需关闭,COMS电路静态工作电流极少,1uA以下,可以忽略不计。
用 4013 的电路对电源范围适用较广,3~18V都没问题,电路唯一需调整的就是根据电源电压和负载电流适当更改R1的值。
开关管也可以用MOSFET,效果更佳。

一、继电器方式:

1、ON按下之前,电容C1充电电压到达5V,三极管Q1工作,Q2不工作,继电器也不工作,没有输出;

2、ON按下,Q2开始工作,继电器工作,RL1线路切换,Power OUT输出电压,系统电源启动,启动后A输出高电平,D3灯常亮,A点电压高来维持Q1 ,Q2工作保证继电器一 直工作状态;

3、OFF按下时,Q1不工作,Q2不工作,C1放电,继电器断开,树莓派强制断电;

4、另一种情况,当Soft OFF按下,由于A一直输出高,所以B口检测到电平变化是由低变高,告诉系统要执行关机操作,系统关机后A输出低,Q1,Q2所需要的工作电平有C1来提供,等C1放电结束后,Q1,Q2不工作,继电器断开,系统断电。

二、PMOS方式:

1、K1按下之前,Q1断开,电源没有输出;

2、K1按下,B点电压拉低,Q1导通,Power_out有电压输出,后面的系统来控制POWER_ON/PFF输出高电平,Q2导通,则B点为低,Q1一直导通工作;

3、POWER_CHECK检测到电平一直是高电平,说明Q1一直是导通的,电源开关正常工作;

4、当再次按下K1时,POWER_CHCK为低,系统检测到电平的变化后,只需将POWER_ON/OFF输出为低,则Q2关断;

5、松开K1后,B点电压为高,Q1关断,系统断电。

三、与非门加继电器方式:

1、由于4管脚处接的是上拉电阻,所以4出为高电平;

2、建设5处为低,则6输出高,Q1不工作,A、B断开,1、2管脚为高,则3为低一直保持5脚为低;

3、K1按下,则5脚变成高,6脚位低,Q1工作,AB导通,1、2管脚为低,则3为高一直保持5脚位高,保证继电器一直工作;

4、K1再次按下时,5脚变成低电平,6脚为高,Q1不工作,1、2脚为高,3脚为低;

5、其中的R5、C2构成了按键的RC延时电路,时间为1/RC。

四、双稳态电路:

1、Q2,Q3组成双稳态电路。由于C1的作用,上电时给C1充电,所以Q2的基级(D点)会率先变成高,Q2先导通,Q3截止,Q1不导通,VCC_OUT输出0V;

2、Q2导通此时集电级(C点)的电压为低电平大概0.3V左右,C1上的电压也为0.3V左右;

3、当按下K1后,Q2的基级(D点)电压被C1拉到0.3V,Q2迅速截止,Q3开始导通,电路的状态反生翻转,Q3导通后Q1的门级(B点)拉到低电位,Q1导通,VCC_OUT输出5V;

4、Q3导通后,C1通过R1,R3充电,电压上升到1V(0.3v+0.7v)左右即F点电压;

5、此时再次按下K1,C1的电压加到Q2的基级(D点),Q2导通,Q2的集电级(C点)为低电平0.3V左右,通过R4强迫Q3截止,Q1也截止,系统关机。

网友A:
楼主图片看不到呀,建议再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