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按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4-11-12):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利用AO3401 PMOS设计一个开关电路,实现一款设备的开关控制。被控设备12V供电,供电电流小于3A即可。且为了提高响应速度,使流过该设备的电流尽可能的大。该设备内阻大约为6ohm。

AO3401产品参数

其他参数

芯片内部等效电路

引脚顺序

设计电路

设计并调试好的电路如下图所示,由于供电电压和驱动电压均可以使用12V,所以采用了如下较为简单的方案。

如图所示,Q9 AO3401的栅极(G)通过100k电阻上拉到12V,源级(S)直接连接至12V电源侧,漏极(D)连接到被控设备,被控设备两端并联二极管,用于关断设备后,释放被控设备上的能量。在默认情况下,Q9 A03401的栅极被拉到12V,此时Vgs=0,PMOS处于截止状态,被控设备关断。

   为了实现对PMOS的控制,后边增加了一级PNP构成的电路,当Control_Signal为高电平时,此时Q10 NPN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使得Q9的栅极拉到GND,此时Q9 AO3401 VGS之间的电压为-12V,Q9处于导通状态。反之当Control_Signal为低电平时,Q10 NPN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此时Q9的栅极重新被R45拉高到12V电源上,Q9恢复截止状态。

控制逻辑如下

通过以上分析,使用该电路,便利用PMOS实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负载开关功能。

补充:Control_Signal可以有轻触开关控制 输入到定时开关IC, 输出高低电平控制PMOS(更好) 或NMOS

网友A:
pmos是不是比nmos价格高啊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在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用于吸收负载电感储能,保护 PMOS。
限流措施(可选):加入限流电阻或电流检测电路,避免意外过流损坏 PMOS。

网友B:
使用高速驱动电路代替简单的上拉和三极管控制,确保栅极的充放电速度,降低功耗。

网友B:
在 PMOS 的栅极与源极之间并联一个齐纳二极管(如 13V 齐纳),避免驱动过压导致栅极击穿。

网友B:
使用定时 IC(如 555 或 MC34063)生成 PWM 信号,可实现开关控制、调光或调速功能。

网友C:
按键在按下或释放的瞬间会产生抖动现象,即按键状态会在短时间内不稳定地波动。

网友D:
如果应用需要检测多次快速按键或长按操作,需要在软件中实现相应的检测逻辑。这通常涉及到定时器的使用和状态机的设计。

网友E:
可能需要考虑如何防止意外触碰引起错误操作。

网友F:
选择合适的P-MOS管和N-MOS管,确保其导通和截止特性满足电路需求。注意MOS管的导通压降,特别是在低电压(如5V或3.3V)应用中。

网友G:
确保按键电路的电源和地连接稳定,避免因电源噪声或地线干扰导致的误触发。

网友E:
使用适当的电容和电阻组合来过滤短暂的按键抖动。

网友H:
在一些自锁型单按键开关电路中,需要合理设计反馈回路,以实现电路的稳定自锁和解锁功能。

网友C(2024-12-12):
应确保电路中的电容能够充分放电,以避免在下次开机时产生意外的电流。

楼主:
按键未按下时,输入端有明确的逻辑电平。

网友I:
考虑在电路中加入抗干扰电容,以减少电源波动和外部干扰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J:
设计合理的软件逻辑来处理按键事件,例如长按、短按、连击等。

网友K:
这个我很想学,看看,按键开关吗?

网友L:
可以增加去耦电容来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M:
在关机状态下,尽量降低电路的静态功耗,甚至实现零功耗。

网友N:
机械开关在闭合和断开时往往会产生抖动,导致电路检测到多次开关动作。因此,需要设计消抖电路或软件消抖算法,确保每次按键动作只被检测到一次。

网友O:
元件的布局要合理,应根据电路的功能和信号流向进行布局,将相关元件尽量靠近放置,以缩短信号路径,减少干扰。

网友P:
应考虑加入适当的保护措施

网友Q:
通常使用RC(电阻-电容)滤波电路来平滑按键信号,或者使用专门的去抖芯片

网友R:
可添加滤波电容来滤除电源中的杂波和干扰信号,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S:
电路设计合理,避免误触发。

网友T:
设计电路时,考虑防止误操作导致的意外关机或开机。

网友I:
为了降低电源波动和外界干扰对电路的影响,可以添加滤波电路来平滑电源电压和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U:
连接的负载不会超过按键的最大承受能力。

网友V:
防止静电、过电压等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L:
考虑加入防误触发的机制,以减少误操作。

网友R:
需要考虑如何有效管理电源,避免不必要的电流消耗。

网友N:
若电源电压波动较大,可能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甚至导致元件损坏。

网友:
按键在按下和松开时可能会产生抖动现象,这会影响电路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因此,可以添加去抖动电路来消除按键抖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网友W:
可能有必要考虑如何防止意外触摸导致错误操作。

网友X:
避免因接触不良导致的误操作。

网友Y:
电路在开关过程中不会出现振荡或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Z:
加电容消抖是挺不错的

网友AA:
确保电路中的电容器可以完全放电,以避免下次打开机器时产生意外电流。

网友AB:
齐纳二极管(例如,13V齐纳二极管)并联连接在pmos的栅极和源极之间,以避免由驱动过电压引起的栅极击穿。,

网友AC:
使用定时IC(如555或MC34063)产生pwm信号,以实现开关控制、调光或调速功能。

网友AD:
设计电路时,要考虑防止因操作不当造成的意外关机或启动。

网友AE:
防止静电、过电压等。以免损坏电路。

网友AF:
避免接触不良造成的误操作。,

网友AG:
确实nmos用的比较广泛

网友AH:
在切换期间,电路不会振荡或不稳定。

网友AI:
加个电容消除震动挺好的

网友AJ:
在开关过程中,电路不会振荡或不稳定。,

网友AK:
增加一个电容来消除振动是好的,

网友AL:
单按键开关电路简单描述为:按键连接电源与负载,按键闭合时负载工作,断开时负载停止。采用简单开关,实现电路的通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