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PWM驱动配置与测试

楼主(2024-11-27):
一、查看电路PWM引脚

分别是PF7与PF8引脚
再查手册,PF7与PF8都属于PWM0下PWM02与PWM03

二、内核配置1、→ Device Drivers使能PWM驱动

2、→ Device Drivers →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Support

使能PWM通道,下面的通道选择不启用,使用设备树进行配置

3、设备树配置

编辑DTS文件
使能PWM0,修改为okay

编辑DTSI文件
修改对应的引脚号

对应的PWM引脚修改为PF7、PF8

我这里只使用PWM02,PWM03,但新唐的PWM驱动有点问题,需要把PWM00与PWM01也使能,PWM的序号与驱动才正常

4、make & make uImage,更新内核及设备树5、PWM驱动加载

cd sys/class/pwm文件夹

可看到有4个PWM驱动设备,后面2个才是我需要

三、测试

echo 0 > export 执行完成多了一个pwm0文件夹

cd pwm0

可以看到PWM的关键参数
输入周期、占空比、使能,参数的单位是ns,启动PWM输出

通过逻辑分析仪PWM的参数与测试输入数据一致

网友A:
NUC980 系列采用 ARM926EJ-S 核心,执行速度高达 300 MHz 。
这种都是跑工业linux系统了。

网友B:
NUC980总共有PWM0和PWM1两个PWM模块,每个模块有4个PWM通道,每两个通道共用一个预分频器

网友C:
每个PWM通道分别有一个周期值寄存器(PWM_CNR),PWM周期=CNR+1

网友D:
每个PWM通道也有一个比较值寄存器,用于设置PWM占空比

网友E:
NUC980的PWM功能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驱动函数来开启和使用,如pwmInit()、pwmOpen()、pwmWrite()等

网友F:
这比普通单片机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