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上拉、下拉电阻那点事

楼主(2024-11-15):
一、定义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二、上下拉电阻作用

1、提高电压准位:

a.  当 TTL 电路驱动 COMS 电路时,如果 TTL 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 COMS 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 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 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b.  OC 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2、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3、N/A pin 防静电、防干扰: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同时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4、电阻匹配,抑制反射波干扰: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5、预设空间状态/缺省电位:在一些 CMOS 输入端接上或下拉电阻是为了预设缺省电位。当你不用这些引脚的时候,这些输入端下拉接 0 或上拉接 1。在I2C总线等总线上,空闲时的状态是由上下拉电阻获得。

6. 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输入端如果是高阻状态,或者高阻抗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此时需要加上拉或下拉,以免收到随机电平而影响电路工作。同样如果输出端处于被动状态,需要加上拉或下拉,如输出端仅仅是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电源到元件间的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高电平地到元件间的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低电平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范围由器件来定(我们一般用10K) 。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比如说51的p1口,还有,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三、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四、原理

上拉电阻实际上是集电极输出的负载电阻。不管是在开关应用和模拟放大,此电阻的选择都不是拍脑袋的。工作在线性范围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是讨论的是晶体管是开关应用,所以只谈开关方式。找个TTL器件的资料单独看末级就可以了,内部都有负载电阻根据不同驱动能力和速度要求这个电阻值不同,低功耗的电阻值大,速度快的电阻值小。但芯片制造商很难满足应用的需要不可能同种功能芯片做许多种,因此干脆不做这个负载电阻,改由使用者自己自由选择外接,所以就出现OC、OD输出的芯片。

由于数字应用时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对负载电阻要求不高,电阻值小到只要不小到损坏末级晶体管就可以,大到输出上升时间满足设计要求就可,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一个电路设计是否优秀这些细节也是要考虑的。集电极输出的开关电路不管是开还是关对地始终是通的,晶体管导通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导通的晶体管到地,截止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负载的输入电阻到地。

如果负载电阻选择小点功耗就会大,这在电池供电和要求功耗小的系统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电阻选择大又会带来信号上升沿的延时,因为负载的输入电容在上升沿是通过无源的上拉电阻充电,电阻越大上升时间越长,下降沿是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时间取决于器件本身。因此设计者在选择上拉电阻值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在功耗和速度上兼顾。

从IC(MOS工艺)的角度,分别就输入/输出引脚做一解释。

1、对芯片输入管脚,若在系统板上悬空(未与任何输出脚或驱动相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此时很有可能输入管脚内部电容电荷累积使之达到中间电平(比如1.5V),而使得输入缓冲器的PMOS管和NMOS管同时导通,这样一来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直接通路,产生较大的漏电流,时间一长就可能损坏芯片,并且因为处于中间电平会导致内部电路对其逻辑(0或1)判断混乱。接上上拉或下拉电阻后,内部电容相应被充(放)电至高(低)电平,内部缓冲器也只有NMOS(PMOS)管导通, 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直流通路。(至于防止静电造成损坏, 因芯片管脚设计中一般会加保护电路, 反而无此必要)。

2、对于输出管脚:

1) 正常的输出管脚(push-pull型),一般没有必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2) OD或OC(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型管脚,这种类型的管脚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实现线与功能(此时多个输出可直接相连。典型应用是:系统板上多个芯片的INT(中断信号)输出直接相连,再接上一上拉电阻, 然后输入MCU的INT引脚, 实现中断报警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关闭, 对外部而言其处于高阻状态,外接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高电平(无效中断状态);当有中断需求时,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接通, 因其导通电阻远远小于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低电平(有效中断状态)。针对MOS电路上下拉电阻阻值以几十至几百K为宜。

(注: 此回答未涉及TTL工艺的芯片,也未曾考虑高频PCB设计时需考虑的阻抗匹配,电磁干扰等效应。)

1、芯片引脚上注明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是指设计在芯片引脚内部的一个电阻或等效电阻。设计这个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当用户不需要用这个引脚的功能时,不用外加元件,就可以设置这个引脚到缺省的状态。而不会使 CMOS 输入端悬空。使用时要注意如果这个缺省值不是你所要的, 你应该把这个输入端直接连到你需要的状态。

2、这个引脚如果是上拉的话,可以用于 "线或" 逻辑. 外接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其他芯片,组成负逻辑或输入。如果是下拉的话,,可以组成正逻辑 "线或",但外接只能是 CMOS 的高电平漏极开路的芯片输出,这是因为 CMOS 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由PMOS 和 NMOS 的漏极给出电流,可以做成 P 漏开路或 N 漏开路。而 TTL 的高电平由源极跟随器输出电流,不适合 "线或"。

3、TTL 到 CMOS 的驱动或反之,原则上不建议用上下拉电阻来改变电平,最好加电平转换电路。如果两边的电源都是 5 伏,可以直接连但影响性能和稳定,尤其是 CMOS 驱动 TTL 时。两边逻辑电平不同时,一定要用电平转换. 电源电压 3 伏或以下时,建议不要用直连更不能用电阻拉电平。

4、芯片外加电阻由应用情况决定,但是在逻辑电路中用电阻拉电平或改善驱动能力都是不可行的,需要改善驱动应加驱动电路。改变电平应加电平转换电路,包括长线接收都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A:
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网友B:
上下拉设置很重要

网友C:
当输入端为高阻态或浮空状态时,上拉电阻可以确保输入为逻辑高。

网友D:
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保护CMOS内的保护二极管,防止静电损坏等。

网友C:
电阻值会影响信号的响应速度,低电阻值可以提高响应速度,但会增加功耗。

网友E:
上下拉电阻影响通信速率

网友F:
在电路中,当没有外部信号时(例如按钮未按下),引脚不会有明确的电平输入,此时上拉电阻提供一条路径,使得引脚能够通过上拉电阻连接至电源电压,从而保持在高电平状态。

网友G:
通过上拉电阻将IO口拉高,按下按键时,IO口通过按键接地,实现电平翻转。

网友H:
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需要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I:
在按键输入中,通常将按键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上,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可以保证输入引脚在按键未被按下时为高电平,在按键被按下时变为低电平

网友J:
过小的电阻虽然能提供更强的驱动能力,但会增加功耗;过大的电阻虽然能降低功耗,但可能无法满足驱动需求。

网友K:
对于未使用的引脚,应始终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来防止其处于浮空状态,这可能导致不稳定的电路行为。

网友L:
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网友M:
防止信号线浮空,提供一个稳定的低电平状态。

网友N:
上拉和下拉电阻在单片机电路设计中非常重要,它们确保了信号线在未被驱动时的状态,防止了信号线浮空。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上拉或下拉电阻还可以提供一定的静电保护(ESD)功能。

网友P:
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阻值通常在1kΩ~10kΩ之间。阻值越大,引脚的电平稳定性越好,但响应速度会变慢;阻值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会增大。

网友K:
需要综合考虑功耗、信号传输质量和电路稳定性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阻值。

网友Q:
上拉电阻过大可能会导致信号上升时间变慢,影响电路的响应速度。

网友R:
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减少由于引脚悬空导致的噪声问题。

网友S:
考虑单片机IO口的吸收电流能力,避免过载。

网友T:
在没有外部输入信号使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时,下拉电阻能够将信号引脚的电平拉低到接近地电平,即低电平状态。

网友H:
通过合理选择和使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可以显著提高单片机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确保系统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N:
同样需要选择合适的阻值,以平衡功耗和驱动能力。

网友G:
常用于按钮输入,或驱动逻辑电平的应用。

网友U:
常用于TTL与CMOS电路之间的匹配,以及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网友V:
高频信号的情况下,过小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信号的上升沿变缓,影响信号的传输速度和质量。

网友W:
在外部设备没有输出信号时,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确保单片机的引脚保持在一个确定的电平状态,避免引脚悬空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网友I:
过小的阻值会增加功耗,过大的阻值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X:
在微控制器内部,某些引脚可能具有可配置的上拉或下拉功能,使用这些内部电阻可以节省外部元件。

网友C:
上拉或下拉电阻与电源电压和地之间的连接会造成静态功耗,这在低功耗设计中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Y:
通常在几千欧姆至几十千欧姆范围内取值,具体取决于系统需求、功耗传输质量和信号质量等因素。

网友Z:
上拉电阻可以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提供电流通道,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下拉电阻则用于吸收电流,即灌电流。

网友AA:
当引脚需要驱动较大的负载时,可能需要较低电阻值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AB:
当一个引脚没有外部信号时,上拉电阻会将引脚拉到逻辑高电平。常用于保持某信号在逻辑高电平,例如按钮开关输入中,通常会在开关与单片机引脚之间连接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按钮未按下时,引脚始终保持在逻辑高电平。

网友AC: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在数字电路设计中非常常见,它们可以有效地防止信号干扰和漂移,同时控制信号的逻辑电平。

网友AD:
当一个引脚没有外部信号时,下拉电阻会将引脚拉到逻辑低电平。

网友AE:
电阻值应在保证输入电流在微控制器规格内的同时,不会对电路造成不必要的功耗。
通常在1kΩ到100kΩ之间选择。

网友AF:
阻值不能太大,否则在需要输出高电平时,由于上拉电阻的限流作用,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外部设备。

网友AG:
开关输入中,通常会在开关与单片机引脚之间连接一个下拉电阻,以确保开关未按下时,引脚始终保持在逻辑低电平。

网友AH:
考虑MCU to口的电流吸收能力,避免过载。

网友AI:
阻值的选择取决于单片机IO口的最大电流限制和所需的信号稳定性。

网友AB:
如果外部设备的输出电流很小,可以选择较大阻值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如果外部设备的输出电流较大,则需要选择较小阻值的电阻以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J:
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AK:
在某些情况下,上拉或下拉电阻也可以提供一些静电保护(ESD)功能。

网友AL:
当信号引脚没有外部输入信号使其处于低电平状态时,上拉电阻可以将信号引脚的电平拉高到接近电源电压,使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AM(2024-12-15):
对于未使用的引脚,应始终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其悬空,因为悬空会导致电路行为不稳定。

网友AN:
电阻值太小会增加功耗,电阻值太大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AO:
该值通常在几千欧姆到几万欧姆的范围内,取决于诸如系统要求、功耗传输质量和信号质量等因素。

网友AP:
它通常用于匹配ttl和cmos电路,并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网友AQ:
考虑mcu的电流吸收能力,以避免端口过载。,

网友AR(2025-02-02):
电阻的选择取决于MCU IO端口的最大电流限制和所需的信号稳定性。

网友AS:
上拉电阻也常用在一些微控制器的引脚上,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AT:
上拉、下拉电阻用于调节电流与电压,稳定电路性能。上拉增强电流,下拉则降低。了解这些,有助于更好地应用电子设备。

网友AU:
关于上述电平翻转描述,请问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请简要解释。

网友AV:
考虑MCU的IO口电流吸收能力时,要确保不超过其最大承受范围,避免过载,以防损坏MCU

网友AW(2025-03-08):
电阻大小要平衡,小电阻驱动强但耗电多,大电阻省电但驱动力可能不足,要视需求和效果,合理选择适合的电阻。

网友AS:
上拉或下拉电阻能减少因引脚悬空产生的噪声,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AX:
为了增强电路的兼容性和抗电磁干扰能力,常常对TTL与CMOS电路进行匹配。

网友AH(2025-04-17):
阻值太小可能会增加功耗,太大会导致拉力弱。

网友AO:
检查IO口规格,确保不超过最大吸收电流,避免烧毁。

网友AT(2025-05-17):
选电阻看IO口能流多少电,保证信号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