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51单片机的IO配置

楼主(2024-11-19):
1、准双向I/O模式题
准双向I/O模式与标准51相比,虽然在内部结构上是不同的,但在用法上类同,比如要作为输入时都必须先写“1”置成高电平,然后才能去读引脚的电平状态。兼容传统的51单片机,在上电复位后,常规的IO都是准双向IO模式。在准双向IO模式下,端口输出1时能力很弱,允许外部将其拉低,输出0时驱动能力很强,可以吸收很大电流(20mA)。从输出示意图可以看出,在此模式下有三个晶体管来适应不同的需求。当端口寄存器输出1且引脚也为1时,晶体管“弱上拉”打开,提供基本的驱动电流,如果引脚输出的1被外部电路拉低时,“极弱上拉”打开,且关闭“弱上拉”,此时外部需要有足够的灌电流来拉低引脚电平;当端口寄存器为1,且引脚悬空时,“极弱上拉”打开,提供微弱的电流来维持引脚的高电平;当端口寄存器由0变到1时,“强上拉”打开来加快引脚上电平从0到1的转换,强上拉打开后,引脚上电平由0到1的转换需要两个时钟周期,所以需要读外部状态的时候,在端口写1后需要加两个空操作来等待引脚电平的转换,完了读取到的状态才是实际引脚状态。

准双向IO输出示意图
2、推挽输出模式
推挽输出的特点是不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能驱动较大的电流,比如输出高电平时可以直接点亮LED(要串联几百欧限流电阻),而在准双向I/O模式下很难办到。

推挽输出模式输出示意图
3、高阻输入模式
此模式下,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这样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输入阻抗,这在模拟比较器和ADC应用中是必需的。高阻态是数字电路中的术语,它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上一级电路输出到高阻输入接口,此接口不会对上一级电路的状态有影响,和没接一样,不产生电流的衰减,电平也由接入的电平决定,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这样在做ADC转换的时候是必须要的,我们都知道电压表的内阻我们认为是无穷大的,在此,我们用ADC转换实现电压表的时候,就需要在高阻模式下进行。注意,在此模式下,不提供20mA的灌电流的吸收能力。

高阻输入模式示意图
4、开漏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模式既可读外部状态,又可以对外输出高低电平,但是必须加上拉电阻。当端口锁存器输出0时,内部将关闭所有上拉晶体管,此时可以提供20mA的灌电流吸收能力;当端口寄存器输出1是,外部必须接上拉电阻,这也是此模式下的最大的优点----电气兼容性好,外部上拉电阻接3V电源,就能和3V逻辑器件接口,如果上拉电阻接5V电源,又可以与5V逻辑器件接口。

网友A:
IO设置是基本的操作设置,入门必备的

网友B:
准双向I/O模式与标准51相比内部结构有哪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