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软开启功能的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4-11-20):
电源开关电路,经常用在各“功能模块”电路的电源通断控制,是常用电路之一。本文要讲解的电源开关电路,是用MOS管实现的,且带软开启功能。
电路说明
电源开关电路,尤其是MOS管电源开关电路,经常用在各“功能模块”电路的电源通断控制,如下框图所示。
图中一个MOS管符号代表一个完成电路
在设计时,只要增加一个电容(C1),一个电阻(R2),就可以实现软开启(soft start)功能。
C1、R2实现软开关功能

网友A:
MOS管开关能够快速实现功能

网友B:
软启动非常适合软件控制

网友C:
没有看到图?

网友D:
软开启功能是一种用于电源电路中的技术,旨在避免电源启动时产生过大的电流冲击,从而保护电路和负载。

网友E:
MOS管开关电路中实现软开启功能,通常通过控制MOS管的栅极电压,使其逐渐上升到工作电压,从而实现电流的平滑上升。

网友F:
软开启功能的MOS管开关电路设计,MOS管:作为开关元件,控制负载的通断。用于控制MOS管的栅极电压,实现软开启功能。负载是连接在MOS管的漏极和电源之间。

网友G:
软开启功能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电容充电控制,通过电容的充电过程来控制MOS管栅极电压的上升速度

网友H:
软启动是不是可以使用MCU来控制了

网友I:
一般来说这种软启动是不是有专门的参考电路啊

网友J:
你可以看看芯源最近做的充电宝,虽然不知道有没有软启动,但是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K:
正常的话,软启动就是控制MOS的通断时间,一般就可以

网友L:
软开启动的话是不是应用在高功率方面的方案中啊?

网友M:
我感觉软启动的话,一般是控制电机方面比较多

网友N:
软起动是指电流慢慢增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