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压跌落问题

楼主(2024-11-12):
想请教一下各位坛友,在应用TP54331时为了保持输出电压能够维持在1s以上,对电路做出修改,在输出侧加入1F电容,但是电源在输入电压开始掉电时候,输出电压会突然跌落一下,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所致?

网友A:
输入输出 波形发来看看 掉多少?

网友A:
貌似 1f 对于芯片来讲 负载电容太大了

网友A:
可以加个电阻对电容充电,然后电容输出 做个切换电路
掉电后,电容供电
电容容量还可以增大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电阻对电容充电,然后电容输出 做个切换电路
掉电后,电容供电
电容容量还可以增大调整 ...

谢谢,这个电容的容值是不是选的有些偏大?

网友B:
是不是在输入端加法拉电容更容易实现,电压高,容量就小啊

网友C:
电容的大小取决于后端的负载电流,电流大则电容就需要大,需要的波动越小,则电容也越大。
需要简单评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大小取决于后端的负载电流,电流大则电容就需要大,需要的波动越小,则电容也越大。
需要简单评估计 ...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