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嵌入式常用算法:环形缓冲

楼主(2024-11-27):
C文件:

[plain]  view plain  copy
/**
  ******************************************************************************
  * @file    cx_ringbuff.c
  * @author  CX
  * @version V1.0.0.2
  * @date    2016-07-13
  * @brief   1.0.0.2 期望帧逻辑优化
             修改匹配期望帧任务的条件
             增加匹配期望帧函数
             1.0.0.1 优化耦合性
             优化读取逻辑
             增加多缓冲区支持
         1.0.0.0 主体架构搭建,完成读写环形结构化
  ******************************************************************************
  * @Attention
  *
  * 项目   :None
  * 官网   : None
  * 实验室 :None
  *
  ******************************************************************************
  */

#include "cx_ringbuff.h"

/* 除了必须的缓冲区外没有向外部模块公开一个变量,实现高内聚,低耦合 */
RingBuff_Typedef  RingBuffStruct;

/**
* @brief   缓冲区实例化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
* @retval  None
* @notice  None
*/
void RingBuff_New(RingBuff_Typedef* rb_ptr)
{
    rb_ptr->Readpos = rb_ptr->RxBuff;
    rb_ptr->Writepos = rb_ptr->RxBuf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b_ptr->RingbufCount = 0;
    memset(rb_ptr->RxBuff, 0, MaxBuffSize);
}

/**
  * @brief   定位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addr 当前读写地址
  * @retval  addr+1 or 0
  * @notice  None
  */
unsigned char* NextDataAddrHandl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addr)
{
    return (addr + 1) == (rb_ptr->RxBuff + MaxBuffSize) ? rb_ptr->RxBuff : (addr + 1);
}

/**
  * @brief   读字节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
  * @retval  data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DataFrom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
    if (rb_ptr->RingbufCount > 0)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rb_ptr->Readpos;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rb_ptr->Readpos = NextDataAddrHandle(rb_ptr, rb_ptr->Readpos);
        rb_ptr->RingbufCount--;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 @brief   写字节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data 写入数据
  * @retval  None
  * @notice  None
  */
void WriteDataTo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data)
{
    *(rb_ptr->Writepos) = data;
    rb_ptr->Writepos = NextDataAddrHandle(rb_ptr,rb_ptr->Writepos);
    rb_ptr->RingbufCount++;
}

/**
  * @brief   读指定包长函数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head 包头,length 包长
  * @retval  读取状态及数据包地址
  * @notice  length为整个数据包长即头置尾
*/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EfectiveFrameFixLength(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head,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标记触发前有效数据大小
    if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while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eadDataFromRingbuff(rb_ptr);
        count--;
        i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head)
        {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NUL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 @brief   读期望帧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str 期望帧
  * @retval  读取状态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Enum ReadEfective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标记触发前有效数据大小
    unsigned char length = strlen(str);
    unsigned char i = 0;
    if (count < length)
    {
        return Fail;
    }
    while (count >= length)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ReadDataFromRingbuff(rb_ptr);
        count--;
        if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tr == *(str + i))
        {
            count++;
            i++;
        }
        else
        {
            i = 0;
        }
        if (i == length)
        {
            return Success;
        }
    }
    return Fail;
}

/**
  * @brief   匹配期望帧
  * @param   rb_ptr 缓冲区结构体地址,str 期望帧所在注册表地址, ExpectFrameCount 期望帧注册表的个数
  * @retval  读取状态
  * @notice  None
*/
ReadRetState_Typedef* MatchExpect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unsigned char ExpectFrameCount)
{
    unsigned char Retcount = rb_ptr->RingbufCount;
    unsigned char* RetPos = rb_ptr->Readpos;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0; i < ExpectFrameCount; i++)
    {
        if (ReadEfectiveFrame(rb_ptr, *(str + i)) == Success)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pos = i;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Success;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else
        {
            rb_ptr->RingbufCount = Retcount;
            rb_ptr->Readpos = RetPos;
        }
    }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Readstate = Fail;
    return &rb_ptr->ReadRetStateStruct;
}

/******************** (C)COPYRIGHT(2016) YFTC  END OF FILE **********************/
H文件
[html]  view plain  copy
#ifndef __CX_RINGBUFF_H
#define __CX_RINGBUFF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BuffSize        256        //缓冲区大小可任意设置,但最好为2^X

typedef enum
{
    Success = 1,
    Fail = !Success,
}ReadRetState_Enum;

typedef struct
{
    ReadRetState_Enum Readstate;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ptr;                         //读取字节地址
    unsigned char  pos;                         //期望帧在注册表中位置
}ReadRetState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Writepos;                    //写入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pos;                     //读取地址
    unsigned char RingbufCount;                 //有效未读数据大小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RetStateStruct;    //读缓冲相关
    unsigned char RxBuff[MaxBuffSize];          //数据缓存区
}RingBuff_Typedef;

void RingBuff_New(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NextDataAddrHandle(RingBuff_Typedef* rb_ptr,unsigned char* addr);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DataFrom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
void WriteDataToRingbuff(RingBuff_Typedef* rb_ptr,unsigned char data);
ReadRetState_Typedef* ReadEfectiveFrameFixLength(RingBuff_Typedef* rb_ptr, unsigned char head, unsigned char length);
ReadRetState_Enum ReadEfective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ReadRetState_Typedef* MatchExpectFrame(RingBuff_Typedef* rb_ptr, const char** str, unsigned char ExpectFrameCount);

#endif

网友A:
在嵌入式开发中,环形缓冲区常用于设备通信,以确保数据在读取速度大于写入速度时不会丢失任何字节

网友B:
环形缓冲区(Ring Buffer)是一种固定大小的数据结构,适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的缓冲管理,特别是在处理流数据时。

网友C:
环形缓冲区的实现可以通过数组或链表来完成。数组实现方式简单且高效,适用于已知缓冲区大小的场景。链表实现方式则更加灵活,适用于需要动态扩展缓冲区大小的场景

网友D:
环形缓冲算法是一种用于管理固定大小循环数组的数据结构,它允许数据以先进先出(FIFO)的方式存储和访问

网友E:
环形缓冲区通常由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和一个写指针(tail)组成,读指针(head)指向缓冲区中的第一个数据元素;另一个是写指针(tail),指向下一个可写入数据的位置

网友F:
环形缓冲区可以高效地利用内存空间,避免了动态内存分配带来的开销和碎片问题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环形缓冲区被广泛用于需要高效数据传输的场景,如实时数据处理、网络通信等

网友H:
环形缓冲区还可以与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结合使用,实现多线程或多任务之间的数据同步和通信

网友I:
环形缓冲区的读写操作可以通过简单的索引计算来实现,无需复杂的指针操作。

网友J:
由于环形缓冲区的大小是固定的,因此可以预先分配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避免了动态内存分配带来的开销。

网友C:
#define BUFFER_SIZE 1024

typedef struct {
    int buffer[BUFFER_SIZE];
    int head;
    int tail;
    int count;
} RingBuffer;

void RingBuffer_Init(RingBuffer *rb) {
    rb->head = 0;
    rb->tail = 0;
    rb->count = 0;
}

int RingBuffer_IsFull(RingBuffer *rb) {
    return rb->count == BUFFER_SIZE;
}

int RingBuffer_IsEmpty(RingBuffer *rb) {
    return rb->count == 0;
}

int RingBuffer_Put(RingBuffer *rb, int data) {
    if (RingBuffer_IsFull(rb)) {
        return -1; // Buffer is full
    }
    rb->buffer[rb->head] = data;
    rb->head = (rb->head + 1) % BUFFER_SIZE;
    rb->count++;
    return 0;
}

int RingBuffer_Get(RingBuffer *rb, int *data) {
    if (RingBuffer_IsEmpty(rb)) {
        return -1; // Buffer is empty
    }
    *data = rb->buffer[rb->tail];
    rb->tail = (rb->tail + 1) % BUFFER_SIZE;
    rb->count--;
    return 0;
}

网友K:
通常用于在生成数据和消费数据之间提供平滑的数据流,特别是在数据生成速率和消费速率不一致的情况下。

网友L:
头指针(Head):指向下一个数据将要写入的位置。
尾指针(Tail):指向下一个数据将要被读取的位置。
空状态:当头指针和尾指针指向同一个位置时,缓冲区为空。
满状态:当头指针紧随尾指针时(考虑缓冲区大小),缓冲区为满。

网友M: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存储空间,其特点是首尾相连形成了闭环。这种结构允许数据在达到缓冲区末尾时自动回绕到起始位置,从而实现数据的循环存储和管理。

网友N:
环形缓冲区是嵌入式系统中一个非常实用且高效的数据结构,适用于各种需要缓冲区的场景,如信号处理、通信协议处理等。

网友O:
环形缓冲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K:
环形缓冲区的特点是其两端相连,形成一个闭环,当缓冲区填满后,新的数据会覆盖旧的数据。这种数据结构非常适合于需要缓存连续数据流的场景,如音频处理、网络通信和实时数据采集等。

网友P:
环形缓冲区可以存储一定数量的数据,并在数据满后通过覆盖最早的数据来继续存储新数据,实现“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管理方式。

网友L:
环形缓冲的实现相对简单,主要涉及到读指针和写指针的操作。与其他复杂的缓冲区管理方式相比,它的代码量较少,易于理解和维护。在嵌入式软件开发中,简单的代码结构可以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楼主:
由于环形缓冲区的大小是固定的,并且数据是循环存储的,与动态分配内存的缓冲区相比,它不会产生内存碎片。在嵌入式系统中,内存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减少内存碎片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内存空间,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Q:
缓冲区结构体参数非常详细

网友R:
使用两个指针(读指针和写指针)来管理数据的读写操作。当添加数据时,写指针前进;当使用数据时,读指针向前移动。当到达缓冲区的尾部时,指针会回到缓冲区的起始位置,从而形成一个环形结构。

网友S:
环形缓冲区的大小在初始化时确定,并且在其生命周期内保持不变。

网友T:
环形缓冲区使用两个指针来分别跟踪读取位置和写入位置。这两个指针随着数据的读写操作而移动。

网友U:
为了提高效率,环形缓冲区的数据结构应该进行适当的内存对齐。

网友V:
读写操作通常涉及到对读写指针的更新,以及对缓冲区中数据的访问。为了避免越界,读写指针的更新需要进行模运算。

网友W:
缓冲区的大小应该是2的幂,这样可以简化指针的循环计算。

网友X:
环形缓冲区可以有效地利用存储器空间,避免由动态存储器分配引起的开销和碎片问题,

网友Y:
环形缓冲区的插入和删除操作通常只涉及头指针和尾指针的移动,时间复杂度为O(1),这使得它在实时或高性能应用中具有显著优势。

网友Z:
嵌入式环形缓冲算法,用于数据存取,实现先进先出,有效管理内存空间,提高处理效率。环形缓冲,简称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