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算法

楼主(2024-11-24):
平滑滤波算法
设置一个数据缓存区,每新采集一个数据便存入暂存区中,同时去掉一个最老数据,保存这N个数据始终是最新更新的数据。采用环型队列结构可以方便地实现这种数据存放方式。

#define Data_unm   10

float fifter(float Data_New)
{
        static float Data_buff[Data_unm];
        float Result = 0;
        char i;
        Data_buff[0] = Data_New;
        for(i=Data_unm-1;i>=1;i--)
        {
                Data_buff[i]=Data_buff[i-1];
                Result +=(Data_buff[i]/9);
        }
        return Result;
}
算术平均滤波算法
该算法通过连续读取几个数据的方式来求取平均值的方法实现滤波。代码也是相当简单。

#define N   5  //连续读取多少个值取平均值

int filter()
{
    int sum=0,data;
    char count;
    for(count=0;count<N;count++)
    {
            printf("请输入一个数:");
                scanf("%d",&data); //获取新的数据
        sum+=data;
    }
    return (int)(sum/N);
}

网友A:
算术平均滤波算法还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B:
算术平均滤波适用于对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能保持信号的平均值,适用于流量、压力等参数的滤波

网友C:
平滑滤波算法用以去除噪声和脉冲干扰,提高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D:
滑动滤波把连续取得的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得到一个新数据放到队尾,并丢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网友E:
加权平均滤波在算术平均的基础上增加了加权系数,可突出一部分信号,抵制另一部分信号,以提高采样值变化的灵敏度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使用多种滤波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G:
限幅滤波将两次相邻的采样相减,求出其增量,然后将增量的绝对值与允许的最大差值A进行比较

网友H:
平滑滤波算法非常实用

网友I:
不过好像比较费时间吧

网友J:
均值**使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