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454定时器2怎么配置成32位pwm输出

楼主(2024-11-1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和定时器有关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定时器有关系嘛

没有参考程序,不知道咋配置

网友B:
32位pwm输出是什么意思?通过看用户手册应该可以看到TH是16位的寄存器,最大计数值就是16位的,官网有对应的timer例程可以参考

楼主:
定时器2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