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关于电机绕组三角形接法时电流关系感想

楼主(2024-11-13):
最近一直在思考: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时,单电阻采样,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苦思冥想,明明电流从一根线电流的电线通入到三角形绕组上(100),AD采样的电流值是线电流,而两个相电流肯定是线电流AD采样值的一半;看了书上,非说此时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这两个观点是矛盾的。后来想啊,想啊。。。物理采样值,标量计算相电流肯定是通入线电流的一半,但是我们认为的设立了空间坐标系,对标量的相电流进行矢量合成,这个时候,合成的线电流确实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我是这么想的,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楼主:
欢迎大佬点评,指正

网友A:
“AD采样的电流值是线电流,而两个相电流肯定是线电流AD采样值的一半”,错误,你将交流电当做直流电了。
比如,你用万用表测量2条火线对地电压都是220V,但测量2条火线之间的电压就不是440V,而是380V,因为电压有相位。
同理,电流也有相位,相电流不是线电流的一半,不能直接相加的。你可以复习一下电工学课本有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的电流值是线电流,而两个相电流肯定是线电流AD采样值的一半”,错误,你将交流电当做直流电了。
...

嗯嗯,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这些知识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