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10F8P6开发板的复位键问题

楼主(2024-11-13):
拿到手的CW32L010F8P6开发板,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复位按键好像是没起作用。不知道是没连接到对应的引脚上,还是线路断开了。原来的板载程序运行中,按复位按键不起作用;程序下载后,按复位按键也不起作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按键是否已损坏?或者是其它原因。

网友B:
是的,万用表测一下按键跟那个复位引脚是否断开,另外测一下按键是否按下后实现了对地短路。

网友C:
一般这种问题是先硬件再软件

网友D:
虚焊 量RST脚的电压

楼主:
用万用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是这个按钮的质量问题。必须以一定角度按下去才有效,正产按,没反应。唉,这种按钮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网友E:
复位键可以使用按钮进行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键可以使用按钮进行替代

这个倒是可行,

网友F:
其实可以使用万用表进行测试通断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G(2025-02-21):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复位按键与对应引脚之间的线路是否断开或存在虚焊现象。

网友H:
更换复位按键

网友I:
引脚连接不对?

网友J:
如果发现线路断开或虚焊现象,可以使用焊接工具进行修复。确保所有连接都牢固可靠。

网友K:
如果程序已经陷入死循环或异常状态,可能无法响应复位信号。此时,可以尝试断电后重新上电,再观察复位按键是否起作用。

网友L:
在按下复位按键时,使用万用表测量复位引脚的电压变化。

网友M:
更新固件或Bootloader到最新版本

网友N:
检查固件或Bootloader是否正确配置以支持复位功能。有时,固件或Bootloader中的错误或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复位按键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O:
复位按键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如按键接触不良、内部机械结构故障等。可以尝试更换一个新的复位按键来排除这一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