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的rtthread芯片支持包支持最新的5.1.0版本吗

楼主(2024-11-13):
使用rtthread studio 创建at32工程,芯片支持包支持最新的rtthread版本吗(5.1.0)

楼主:
那芯片支持包支持吗?为啥创建出现一大堆错误呢?我看芯片支持包貌似是你们公司维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芯片支持包支持吗?为啥创建出现一大堆错误呢?我看芯片支持包貌似是你们公司维护的 ...

您好,我用5.1.0系统进行了复现测试
测试用F435新建工程后编译出现警告或报错的点主要出现在系统内核文件和gpio驱动部分有警告,board.c有一项报错。
1. board.c是rtt studio按固定模板自动吐出来,报错的RT_WEAK宏定义在新版系统上已更名为rt_weak,自行修改一下就行,该项问题不属于芯片支持包部分,之前也有给RT Thread官方反馈过该问题,可能暂未修改。
2. 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驱动警告:由于各rtt系统版本间进行了类型定义/宏定义/接口等调整更新,而芯片支持包只有一份,这就可能在某个版本系统上编译通过,其他版本系统会警告或报错。如遇到这样的问题按所用系统的接口简单调整一下就可以,驱动程序部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用5.1.0系统进行了复现测试
测试用F435新建工程后编译出现警告或报错的点主要出现在系统内核文件 ...

我使用rtthread源码(latest版本)中的bsp支持包,创建的工程是没问题的,这个bsp支持包是rtt官网支持的吗?还是说你们公司会维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rtthread源码(latest版本)中的bsp支持包,创建的工程是没问题的,这个bsp支持包是rtt官网支持的 ...

请问一下“rtthread源码(latest版本)中的bsp支持包,创建的工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是调用如:board_support_packages里面的AT32F403A_AT_START的默认工程创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rtthread源码(latest版本)中的bsp支持包,创建的工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是调用如:bo ...
源码工程是通过rtthread源码中bsp里面at32的工程创建的(都带start后缀,应该是根据你们家的开发板做的板级支持包),然后通过env工具生成的rtt-studio工程可以正常编译,没有啥错误,不是studio里面的那个b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码工程是通过rtthread源码中bsp里面at32的工程创建的(都带start后缀,应该是根据你们家的开发板做的板级 ...

嗯,明白了。
rtt源码版中at32部分也是我们维护的。
rtt源码版与rtt studio版是两套不一样的内容,工程创建和外设驱动开启这些方式不一样,但各外设驱动流程都一样。
rtt源码版不会出现报错等问题是因为里面的bsp内容都是跟随当前最新版rtt系统在进行维护,系统部分跟新后,支持包部分也跟着更新,不会出现rtt studio那样一份支持包可能搭配多个系统版本使用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明白了。
rtt源码版中at32部分也是我们维护的。
rtt源码版与rtt studio版是两套不一样的内容,工程创 ...

嗯,明白了,谢谢您耐心的回复,如果csp和新版rtt匹配就更好了。目前在rtt-studio里面使用csp需要手动更改一些代码,而rtt源码里面的bsp支持的芯片是固定的,需要根据具体使用的芯片更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