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E230,ADC+DMA,在FLASH编程时出现adc数据错位

楼主(2024-11-13):
使用GD32E230,ADC+DMA,在FLASH编程时出现adc数据错位

网友A:
DMA和ADC的初始化配置不正确

网友B:
ADC的触发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ADC输入引脚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引脚配置、滤波电容等。

网友D:
检查数据对齐和分辨率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触发源来触发ADC转换,而不是软件触发。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启用ADC的连续转换模式可能会导致数据错位。可以尝试禁用此模式,并在需要时通过软件触发ADC转换。

网友G:
更新固件库和工具链至最新版本

网友H:
复位ADC和DMA

网友I:
可以尝试禁用ADC校准功能,或者确保在启用校准功能之前正确复位ADC。

网友A:
检查与ADC和DMA相关的代码没有逻辑错误或时序问题。

网友J(2025-05-25):
DMA 连续传输时,如果缓冲区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数据覆盖或顺序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