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8定时器+PWM

楼主(2024-11-13):
定时器:

         频率f=主频/(arr+1)(psc+1)

        其中,arr——自动重装值——>Period

                  psc——预分频值(0-65535)——>Prescaler

        例如f=72000000/(99+1)(719+1)=1000Hz,则周期T=1/1000=0.001s,即1ms

初始化:

//定时器14初始化
void TIM14_Counter_Init(u16 arr,u16 psc)
{

                /* 定义一个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_struct;

        //Enable TIMER14 clock开启 TIMER14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4);

                /* TIMER5 初始化配置 */
                timer_deinit(TIMER14);

                /* 初始化TIMER相关结构体默认值参数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_struct);

                timer_init_struct.prescaler         = psc;/* 时钟预分频系数 */
                timer_init_struct.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
                timer_init_struct.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_struct.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14, &timer_init_struct);

                nvic_irq_enable(TIMER14_IRQn, 1);                                /* TIMER14中断设置,抢占优先级1 */

                timer_flag_clear(TIMER14,TIMER_FLAG_UP);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4,TIMER_INT_UP);        /* 使能更新中断 */

                timer_enable(TIMER14);

}

中断服务函数

//TIM14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flag_get(TIMER14, TIMER_FLAG_UP)!=RESET)//检查TIM14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er_flag_clear(TIMER14,TIMER_FLAG_UP);                /* 定时器更新中断的标识位需要手动清除 */

                                tim4_count++;

                                if(tim4_count>=100)
                                {
                                        tim4_count=0;
                                        nowTime++;//100ms更新一次计时器
                                        sleepCount++;
                                        shutCount++;
                                        sleepCheck();//检测振动开关
                                }
                }
}

PWM: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void)
{

                /* enable th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Enable TIMER2 clock开启 TIMER2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0);

       /* 定义一个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_struct;
       /* 定义一个定时器输出比较参数结构体*/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_init_struct;

                        //复位外设TIMERx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_struct.prescaler         = 719;
                timer_init_struct.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_struct.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_struct.period            = PWM_T-1;;
                timer_init_struct.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_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_struct);

                /* PWM初始化 */
    timer_oc_init_struct.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通道使能 */
    timer_oc_init_struct.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 通道互补输出使能(定时器2无效) */
    timer_oc_init_struct.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通道极性 */
    timer_oc_init_struct.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互补通道极性(定时器2无效)*/
    timer_oc_init_struct.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通道空闲状态输出(定时器2无效)*/
    timer_oc_init_struct.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互补通道空闲状态输出(定时器2无效) */

                /* PWM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_init_struct);

    /* PWM模式0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0);

                /* 不使用输出比较影子寄存器 */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2,TIMER_OC_SHADOW_DISABLE);

                //所有的通道输出使能
//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 自动重装载影子比较器使能   TIMERx自动重载影子使能  使能定时器自动重装载值*/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TIMER2 enable使能外设TIMERx */
    timer_enable(TIMER2);
}

pwm输出函数,改变uk值改变占空比

        //参数1:定时器名称
    //参数2:定时器通道,根据输出引脚与定时器通道映射关系,看手册
    //参数3:占空比设置 ,改变uk值即改变pwm输出占空比
    //占空比d=uk/arr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uk);

网友A(2024-12-17):
这种还比较简单的,我觉得PWM还是可玩性比较高,可以点灯和电机控制

网友B:
这种PWM不就是直接控制的了吗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例程,例子直接干就好了

网友D:
根据需求选择一个可用的定时器(如TIM1, TIM2等)。配置定时器模式: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如向上计数、向下计数等)。

网友E:
其实,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或DMA来更新PWM的占空比,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和DMA设置

网友F:
这个其实可以多讲讲,主要是有一些定时器的配置还是有讲究的

网友G:
这个+1是必须要重视的,有些时候容易被忽略的

网友H:
定时器配置成PWM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I:
PWM其实要是直接控制电机之类的更有意义一些

网友J:
这种PWM控制还可以的,而且官方的例程写的还是比较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