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定时器使用

楼主(2024-11-13):
定时器2的配置如下:

定时时间是1ms,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TIMER2 configuration: generate PWM signals with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ER2CLK = SystemCoreClock / 72 = 1MHz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    //(71+1)/72000000*(999+1)=1/1000s=1ms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这里面会自动完成timer_autoreload_value_config的功能;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UP);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0U);//使能更新中断,这一句是必须有的,否则不进中断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enable(TIMER2);
}

uint32_t G_TimerFlag = 0;//测试定时时间用

//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G_TimerFlag ++;//测试定时时间用

    }
}

在main循环中1s打印一次G_TimerFlag的值:

    while (1)
    {

        if(G_TimerFlag%1000 == 0){
            printf("timer flag = %d\r\n!",G_TimerFlag);//10s打印一次
        }

  }

串口可以看到1s打印一次;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2523921/article/details/111884878

网友A(2024-12-17):
这种直接用例程搞就可以了

网友B:
话说,GD是不是有可视化配置工具,类似于cubemx,直接用这种多好

网友C:
搞得还不错啊,这种代码通俗易懂,支持楼主

网友D:
其实定时器确实要好好学,因为很多逻辑都是需要定时器的

网友E:
这种定时器还是看例程吧,例程更加详细

网友F:
搞个PWM啊?其实PWM感觉更有点玩头吧

网友G:
一般定时器就是计数来着,可以搞的

网友H:
具体的配置步骤和寄存器设置可能因GD32E230C8T6的固件库和工具链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参考GD32E230C8T6的官方文档、固件库和开发工具的使用指南,以获取详细的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

网友I:
还是用原厂的例程来弄,规范而且不容易出错的

网友J:
楼主写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为何不用清零的方式呢,这么弄会不会有溢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