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freertos改Cpp+freertos提示__iar_dynamic_initialization()找不到

楼主(2024-11-13):
  如题,CubeMX生成的C+freertos改Cpp+freertos 在H7和M4内核芯片没有问题,但m3内核芯片会提示__iar_dynamic_initialization()找不到,忽略该提示,随意添加一个空白函数后总感觉程序有问题,18B20都移植不出来!

网友A:
检查编译器设置为C++项目,而不是C项目。

网友B:
更新IAR 至最新版本

网友A:
当C++代码调用C代码时,应使用extern "C"来避免名称修饰导致的链接错误。

网友C:
检查编译器和链接器的设置,保证它们适用于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C++代码调用C代码时,应使用extern "C"来避免名称修饰导致的链接错误。

谢谢,我看看是否是该原因,有部分C代码文件已经加过了,可能有遗漏的,毕竟不同的芯片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单片机现在能跑C++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现在能跑C++啦?

早就可以了,主流的C编译器基本上都支持C或C++,在某些场合C++比C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多个18B20,C语言是一个器件一个函数库,而C++共用一个函数库就可以了!

网友E:
单片机跑c++,资源比较仓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跑c++,资源比较仓促

  如图:Cpp+FreeRTOS,4路18B20,3个简单任务(点灯+关蜂鸣器+获取温度),编译后所耗资源。

网友F:
很好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Cpp+FreeRTOS,4路18B20,3个简单任务(点灯+关蜂鸣器+获取温度),编译后所耗资源。
...

编译占用的静态资源还好,跑起来看看动态的就知道了,堆很容易被爆

网友G:
尝试创建一个简单的C++项目,只包含FreeRTOS和一个基本的main函数,看看是否能够成功编译和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占用的静态资源还好,跑起来看看动态的就知道了,堆很容易被爆

  使用Mqtt将温度上传到Mqtt服务器,FreeRTOS的堆栈比默认的大概扩大了1K(3倍),但其实Mqtt需要的各种缓冲区远大于该数值。

网友H(2024-12-2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M3上用C++的话初始化机制和C有些差别,检查一下全局变量的构造函数是不是没跑起来。

网友I:
看起来像是链接脚本的问题,去改改startup_xxx.s文件,或者看看有没有漏掉__iar_dynamic_initialization相关配置。

网友J:
随便加个空白函数确实治标不治本,建议再仔细查一下C++环境的初始化。

网友K:
M3资源有限,用C++和FreeRTOS容易踩坑,尤其是动态分配内存的地方。

网友L:
18B20移植不了可能和时序问题有关,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波形是不是正常。

网友M:
你检查过链接文件没有?.init_array段有没有正确配置进去?

网友N:
看看是不是用了某些库函数,M3内核可能不支持完全一样的实现,调试一下。

网友O:
不如先简化代码,用最基本的C++构造函数测试一下看看哪里崩了。

网友P:
H7和M4能跑,不代表M3也能直接套用,时钟和内存初始化这块差异挺大的。

网友Q:
建议换成GNU工具链试一下,IAR有时候对C++支持没有GCC那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