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将芯片型号添加到KEIL5中

楼主(2024-11-13):
怎么将芯片型号添加到KEIL5中

网友A:
下载芯片对应的pack包就行了

网友B:
在弹出的 Device 对话框中搜索你的芯片型号
如果搜索不到,说明需要手动添加对应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C(2025-02-07):
啥芯片啊,是51还是32的啊?

网友D:
一般网上有很多的,你可以去找找的啊

网友E:
主要是32的话是pack51的话是用个添加工具,ISP那个工具就可以

网友F:
你直接看你要用的芯片,一般 也有开发板之类的吧,学一下呗

网友G:
建议还是直接找个资料去学习学习

网友H:
你说的芯片是哪款?一般可以考虑用pack的来弄

网友I:
建议还是选择常用的芯片吧,keil一般支持的还挺多的

网友J:
芯片型号添加?除了51好像也不用咋添加吧

网友K:
32的话自己主动安装pack就好了,简单的

网友L:
新唐的话好像很多都是pack封装好了,你安装这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