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无感控制Demo例程中,在ADC中断中,采样电机相电流时,为什么直接使用采样值?

楼主(2024-11-13):
无感控制Demo例程中,在ADC中断中采样电机相电流时,为什么直接使用采样值作为相电流,用于后面的clark变换。采样电路中放大倍数都不用处理么?

楼主:
补充下:ADC采样有个 运放放大倍数,在什么地方处理了?

网友A(2025-09-22):
无感控制 Demo 例程在 ADC 中断中直接用相电流采样值,是因例程优先保证简洁性和易理解性。Demo 会简化实际复杂场景,默认采样环境干扰小、信号稳定,且提前校准过 ADC 偏移误差。同时,Demo 侧重核心逻辑验证(如换相、调速),暂不引入滤波、补偿等复杂算法,避免额外代码增加理解难度,适合快速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