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当 stm32cubeIDE 串口配置完成后 无法生成 usart.c或者 .c.h文件缺失

楼主(2024-11-13):
当 stm32cubeIDE 串口配置完成后 无法生成 usart.c或者 .c.h文件缺失

网友A:
重新登录,并再生成代码。

网友B:
串口配置有误

网友C:
检查项目路径和文件名中没有包含中文字符或特殊字符,这有时会导致代码生成失败。

网友D:
检查IDE的设置没有禁用代码生成功能。

网友E:
查看IDE日志和错误信息

网友F:
重启IDE或计算机

网友G:
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正确,以及串口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与配置一致。